欧姆龙(OMRON)PLC
OMRON的PLC用电脑怎么换点?

楼主(2007-04-17):
OMRON的PLC用电脑怎么换点?不可能是从程序里一步步找出来人工换吧?

网友A:
用"查找" ,选择“替换为”进行替换。
三菱的也一样。

网友B:
可一次头就把同一点全换掉:在符号定义一个旧点名称,再改一下
再在符号修改此点,可以发现一下子全变了。

网友C:
高人,在符号表里换,试验过,好用.

网友D:
符号表里换,最方便了,注释都能保留

网友E:
符号表里换,最方便`?不會最方便!
在 IO TABLE 裡;變更IO插槽的START No.最快!程式根本不需更動。

网友F:
利昌大哥说的是在大批量更换的时候的方法,楼主问的是单个I/O点的更换方法,使用上要区分的

网友F:
上面说的大批量是指连续的批量地址区

网友G:
请教: 在符号表里换,是不是需要预先设定好呢?要不然符号表里只有特殊辅助寄存器的一些命令吧

网友E:
pycathiu:
你不錯。上這裡來玩了?呵呵呵!你這官方工程師是該到處晃晃體察民謨。

网友F:
利昌機電
呵呵,见笑了~

网友H(2007-06-07):
在旧的符号里换,谢谢

网友I: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J(2007-10-09):
查找、替换

网友H:
有个快捷键

网友K:
符号表里最省事了

网友L:
下面引用由西门庆在 2007-4-17 16:30:00 发表的内容:
可一次头就把同一点全换掉:在符号定义一个旧点名称,再改一下
再在符号修改此点,可以发现一下子全变了…
--------------------------------------------------------------------------------------------
我就经常用,很好

网友M(2007-12-25):
上面的方法很好,我试过刚刚

网友N:
这方法很好用,我一直在用.

网友O:
不错不这样的了

网友P:
新手请教各位:用CJIM,CPU21怎么计脉冲输入(0.1ms),

网友Q:
在符号栏里面更换,但是每个点都需要有各自的名称或注释

网友R:
直接在IO表里面更好每个插槽的模块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