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晶闸管问题

楼主(2007-04-17):
  轧机上使用600KW 968A的直流电机,6RA70的直流调速装置,可控硅1600A.6RA70发出正向脉冲控制启动,发出反向脉冲控制停止.请问各位高手们!在启动时候没有事,但是在停止的时候烧晶闸管,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直流电机反电势击穿晶闸管,请检查一下续流二极管等保护器件,清理一下柜内及6RA70内积尘.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