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谁知道什么是电力系统中谐振和震荡?

楼主(2007-04-17):
在补偿中,谁知道什么是电力系统中谐振和震荡?急盼!

网友A:
只有一个谐波与振荡两个不同的定义.
谐波一般在电感上存在.
振荡的话要起振必须达到两个条件在电子技术基础里有

楼主:
我是说在无功补偿盘上的,不是电子电路里的。

网友B:
贴子里有,本人发的.

网友C(2008-01-16):
振荡现场现象是,电压表和电流表均作往复周期性摆动,发生振荡有多种原因,处理一般由调度指令和电厂运行人员根据出力调整。谐振时母线等设备发出嗡嗡声,母线颤动,电压升高。处理时破坏谐振条件。如拉开一条线路或送上一条线路。在就是将电压互感器开口三角瞬间短接一下。处理时小心避雷器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