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07-04-17):
请教串口通信问题
在vb中我这样发送 Comm1.Output =TempH 其中TempH =25
那么在c51单片机端怎样接受到25
也就是中断程序怎么写才能接受到25这个数啊

网友A(2008-07-22):
25可能作为一个直接发送,也可能作为两个字节ASCII码发送。

网友B:
如果还没解决的话,联系我
xuyanyan31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