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执行机构???

楼主(2007-04-17):
1.1 活塞执行机构Actuator with positiner
a) 技术参数Technical data
制造厂Make ZITEC
型号Type SZ 320/500
气动执行机构Pneumatic actuator
制造厂Make NORGREN
型号Type SA/8200/j/200/300
活塞直径Piston diameter 320 mm
活塞行程Max. stroke 500 mm
操作压力Operating pressure 3- 6 barg
最大气压Max. air pressure 10 barg
气动接口Air connection 2 X 1/4” NPT
活塞杆连接Thrust rod connection M48X2
法兰尺寸Flange dimension 224 X 224 mm
环境温度Ambient temperature -20 to +80 ℃
--- 可逆球形支撑和导向单元Reversible ball bearing and guide way unit (四排 four-row):
制造厂Make INA
型号Type KUVE30
--- 带电(动)的位置转换器的电-气调节器
Electro-pneumatic positioner with electrical position converter:
制造厂Make Foxboro Eckardt
型号Type SRI 986
设定压力Setting pressure 1.4- 6barg
控制信号Control signal 4-20 mA,
防爆保护Ex Protection mode EEX I a II T6
--- 阻尼继电器Block-relay
熔盐调节阀装备有阻尼继电器,它保持活塞在没有气压时的实际位置。
The HTS control valve actuator is equipped with a block-relay, which holds the piston in the
actual position at the time of loss of air pressure (故障安全模式fail-safe-mode).
制造厂Make SMC
型号Type EIL 211-02-L
操作压力Operating pressure 0- 6barg
预设定压力Pre-Set pressure 3barg
--- 过滤减压器Filter pressure reducer:
制造厂Make NORGEN
型号Type B72G
操作压力Setting pressure 0.3- 10barg
预设定压力Pre-Set pressure 5barg
b) 说明
气缸最大行程时(活塞杆完全伸出)阀门是关闭的,气缸最小行程时(活塞杆完全不伸
出)阀门是全开的。
重要提示Important
当调节器控制信号(4~20mA)故障时,熔盐调节阀全开以防止反应器过热。
In case of failure of the control signal (4~20mA) at the positioner, the HTS control valve is
opened to prevent the reactor over-heating.

这种执行机构是哪里产,国内有没有可以代替产品,如没有,有没有其代理商的电话.谢谢

网友A:
液压的可以吗

网友B(2008-07-19):
阀门电动执行器,电动执行器,阀门电动装置,电动头,电子式电动执行器,风阀执行器,角行程电动执行器,回转型电动执行器
RC系列电动执行器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电力、冶炼、能源、建材、制药、造纸、水处理、酿造、食品加工、船舶及楼宇自动化系统等。典型应用在与蝶阀、球阀、风阀、旋塞阀及其它旋转类阀门的配套。
1、智能型、比例式、开关式应有尽有;
2、采用单相电源,外接线路特别简单;
3、体积仅相当于同类产品的35%左右;
4、特殊铜合金锻造蜗轮,强度高、耐磨性好;
5、重量仅相当于同类产品的30%左右;
6、免加油,免点检,防水防锈,任意角度安装;
7、轴承和电气元件采用进口名牌产品;
8、双重限位,过热保护,过载保护;
9、铝合金压铸外表,精细流畅;
10、使用耐热阻燃电线,受热不老化,安全可靠;
11、1500V耐压,特制线锁锁紧电缆线;
12、数字设定、显示阀位值、数学整定、高度清晰。

13, 可选择力矩:50 N.M、100N.M、250 N.M、500 N.M、600N.M、1000 N.M、2000 N.M(定货时请选择)
14, 可配球阀:DN15-300,蝶阀:DN50-600(定货时请选择)
15, 电源:220V AC 50/60HZ,特殊可咨询相关部门
16, 环境温度:-30度-60度
17, 手动操作:随机附手动摇柄
18,电气、机械二重限位
19, 防水等级:相当IP67
20, 安装方向:可全方位任意角度安装
21, 位置测量:可选择开关、电位器或4-20mA.
22, 箱体材料:压铸铝合金
23, 进线接口:PF1/2“进线锁
24, 转角0-90度;特殊可咨询相关部门
25, 行程30/60/120秒可选
26, 过热保护
27, 可以通过外接电源的切换或外部输入信号,实现开、关和中间位置的控制
28, 可直接接收电源开关或计算机、仪表等输出的4—20mA DC/1---5V DC等信号,实现对电机阀门智能控制和精确定位

智能型附加描述:
1, 控制精度:0.1%-3.0%(可调);
2, 可设定执行器正逆动作模态和输入信号中断时“中断”模态—OPEN(开)、STOP(停)、SHUT(闭);
3, 可设置是否允许电子制动;
4, 输出执行器位置信号:低漂移输出4-20mADC对应执行器全闭至全开,信号完全与输入隔离(光电隔离);
5, 有超温保护功能;
6, 可通过按键自由标定输入信号所对应执行器的动作区间(一般标定为电动执行器全闭、全开位置);
7, 手动/自动无扰切换;
8, 执行器堵转检测控制功能;
9, 可设定允许改变精度或重调时间;
10, 密码锁,防止误操作;
11, 特殊要求可以定制。
咨询:0755-81535537林先生

网友C:
从原理角度讲,不外两类:一是行程控制式,二是力矩控制式。所谓行程控制式,简单地说就是转多少圈能使阀门关紧或打开。这种原理的执行机构是目前大宗普遍采用的产品,缺点是,定线位后容易跑动,造成阀门关不紧泄露,平时的检修量也大。而力矩控制式的产品就不一样了,所谓力矩控制就是用多大的力或扭矩把阀门关紧,保证一次性压严不泄露,再者还要保证关严的同时能够顺利打开。

焦作市凯德电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最近研发了一种力矩型执行机构,就是所谓的力矩控制原理的执行机构。是从焦作电厂多年来工作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中提出立项并研发成功的,有着相当的实用性。并申请了国家专利。网址:www.kaidep.com 电话:13569108909 赵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