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 这是什么原因阿??

楼主(2007-04-17):
   通过Serversocket发一串数据,30秒一次,通过gprs模块中转的,gprs模块与终端是232连接的,当下位机收到数据后,给上位机回复,上位机程序开了之后在一定的时间内正常,过了比如说过了20分钟,再发数据,就收不到下位机的数据,一直到下位机掉线,再次自动连上了之后也不行,一定要重新启动上位机程序。另外,为什么gprs模块断开之后,上位机还是认为是在线的,要过个4  5分钟后才掉啊??谢谢!

网友A:
首先需要确定的是你的GPRS设备是否对缓存有做处理,有种可能是缓存溢出了,当然这个现象成熟的产品一般不会有,另外你的30秒一次数据量是多少?这个也有影响。
楼主所说20分钟是否是一种规律?
重启上位机程序其实是让GPRS设备无法连接,那么一般GPRS设备就会因为几次连接不成功而断开链路,碰到这样的问题,楼主可以将GPRS设备不断电的情况下将串口接到PC上,通过PC来监控一下GPRS设备看看是否有接收到上位机的数据,另外GPRS模块断开以后上位机确实很难判断是否还在线,就像你PC拔网线一样,当然我们可以做到尽量能够判断,比如按照你最后一组数据发送到上位机软件的时间判断,举例:设定一个timer,例如60秒,当GPRS设备将数据传输到上位机的时候,激活这个timer,到了60秒以后如果没有第二组数据上来,上位机软件判断这个GPRS设备掉线。另外楼主的设备采用哪一家?是否有心跳维持链路?
就这么多了。。。 厦门蓝斯通信有限公司 陈承伟 0592-5799658 13599545119 QQ:348422447 MSN:ccwhero@msn.com 欢迎探讨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