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欧姆龙PLC的FOR NEXT指令有没有人试过?

楼主(2007-04-17):
欧姆龙PLC的FOR NEXT指令有没有人试过?
--First_Cycle_Task||-------------Mov &100 H0
-----------------------for H0
-----------------------NEXT
根本就没有循环控制100次,循环变量H0也没变化,
不知这Fox Next 究竟怎用法?
欧姆龙这人气,该完蛋了!

网友A:
欧姆龙变成欧姆虫了!
没人用了,小系统用山菱,其它用西门子

网友B:
cs好像才有此功能,比较难用,找8008204535

网友C:
H0只是总循环次数而已,当然没有变化。
你可以在FOR跟NEXT之间加上一个递增指令,可以看到里面的数值在不断变化

网友C:
没别的,用指令前先看手册。

网友D:
LD P_First_Cycle
IL(002)
FOR(512) #64
LD P_On
++B(594) D100
NEXT(513)
ILC(003)

网友D:
FOR(512) #64
LD P_First_Cycle
++B(594) D100
NEXT(513)
這樣也是可以的。一個大原則是:
一、FOR(512)與NEXT兩個指令必須絕對為語句形式。
二、
LD P_First_Cycle
++B(594) D100
可以為圖形階梯圖模式,或語句形式。
這裡 http://www.cx-programmer.com/read.php?tid=1104&keyword=bprg 再之前寫了一篇教學,連續性的命令,可以一次寫入並執行它取得運算結果;比起階梯圖的作法,一個頁面可以作成幾百個必要的動作。
西門子能不能我不知道!說它是歐姆蟲確是太過了!

网友A:
有大家的指点终于成功了!失败的教训是:
1> for next不允计有直接条件,但没有会无限循环;
2> 可加间接条件,如 IL--ILC或JMP ---JME 都可;
3> for 次数或变量,循环量是不变化的,要计数另加计次变 量;

网友A:
差别:
若没有for next我们只能许多个扫描周期才能做成循环;
有for next可以一个扫描周期就完成循环;

网友A:
有没有人邦忙就不一样呀,大家应互相邦忙

网友D:
嗯!你還想用更進階的方法?看這個!
CF113
MOVR D0 IR0
CF113
MOV #0 DR 0
FOR &100
CF113
MOV DR0 ,IR0+
CF113
++B DR0
NEXT
這裡已經將DR Register Memory && IR Register Memory 全用上。自動的在連續偏移位址寫入相關指定資料(DATA)。
除了Structured Text Instruction方法可以進行外,在OMRON的階梯圖中也是可以使用的。誰能告訴我!哪家PLC可以直接如同上段PLC源碼,直接存取PLC韌體?

网友A:
没有梯形图看不明白呀

网友D:
你不去將OMRON的IR命令弄清楚來的話,貼圖也無用的。
話說OMRON官方的pycathiu也在這裡玩耍,你找它給你資料,或是要他來斷線上教學也可。

网友A:
已经很满意了,谢谢了!讨论完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