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有方向盘吗?

楼主(2007-04-17):
有谁开过火车的?火车有方向盘吗?火车怎么转向的?

网友A:
我没开过火车,但我认为没有,因为火车在铁轨上跑,要方向盘有什么用,它能随便拐吗?

楼主:
没有怎么转向啊?

网友B:
这就叫顺其自然啊,有了方向盘就会出轨了...

楼主:
有道理,革命靠自觉.火车自己知道走正道啊.呵呵

网友C:
有了方向盘就会出轨了...哈哈

网友D:
这还真是个问题!

网友E:
只有加速和刹车

网友F:
楼上,没有减速吗?难道开到额定靠刹车减速,哈哈
开个玩笑,谁开过或者见过出来说说

网友G:
哈哈,在铁道游击队上也没发现哪一列火车是带方向盘的。

http://i.cn.yahoo.com/pengli2521

网友:
哈哈,要是火车司机开汽车就惨咯

楼主:
终于找到答案了
没有

火车不是整列调头的。到了需要变换方向的车站,牵引机车先与列车编组脱钩,向前走通过道岔到达相邻的通过线,再退回来从通过线到达列车编组的另一头,然后再通过道岔退回到列车编组所在的轨道,在列车编组的另一头挂钩,就可以牵引列车向相反的方向行驶了。这个过程如果是在两个机务段的交接车站上,则是换另一个机头,原有牵引机车直接脱钩后开往机务段机库,另一个准备好的牵引机头从另一个方向挂上列车。
现在的牵引机车一般在两端都有驾驶室,更换方向后,司机到另一个方向的驾驶室驾驶即可。牵引机车驾驶室是没有方向盘的,列车在铁轨上行驶,在交叉的地方道岔会自动按调度指令扳向列车要去的方向,车轮会顺铁路直接拐过去。

网友H:
还真没见过。不好回答。

网友I:
谁给火车补过轮胎?

网友J:
没有,给你看看火车头内部

网友K:
列车在铁轨上行驶,在交叉的地方道岔会自动按调度指令扳向列车要去的方向,车轮会顺铁路直接拐过去。
铁路没看过,但地铁就是没有方向盘的。

网友J:
1,小闸 用于机车刹车 2,大闸 用于整列刹车 3,速度拨盘 用于控制列车牵引力VY 4、5,均衡风缸双针压力表 用于监视均衡风缸压力 6,总风缸双针压力表 用于监视总风缸压力 7,机车性能数据显示器 用于显示机车各种性能实时数据指标| 8,列车运行数据显示器 用于显示列车运行实时指标以及信号、路况等信息 9,挡位手柄 用于控制机车前进或是后退 10、17,各种控制电器的开关 用于设置各种控制电器的工作状态 11、18,风喇叭 用于鸣笛示警 12,柴油机启动 用于使用压缩空气启动柴油机 13,故障显示器 用于故障报警 14,牵引电流表 用于显示六根动轴上的牵引电动机的励磁电流T 15,轴温监视器 用于监视六根动轴的轴温 16,辅助锅炉压力表 用于监视辅助锅炉输出压力 19,回应按钮 用于自动闭塞区间的应答O.P) o 20,驾驶室空调控制器 用于控制驾驶室空调系统} 21,行车日志 用于记录行车情况

网友J:
1,线路坡度提示 2,前方自动闭塞信号提示 3,列车运行速度-路程图线0 4,列车位置参考线 5,列车运行限速-路程图线 6,实际车速 7,限制速度 8,与前方信号机的距 9,列车运行里程zM. 10,标准时间HL/ 11,柴油机转速与风缸压力监视 12,前方车站信号提示

楼主:
好东西啊,哪弄的?

网友J:
东风11G驾驶室

网友J:
司机台右边

网友J:
速度监控器

网友J:
一排开关

网友J:
机车大小闸

网友:
有火车发动机或者电机招片吗?

网友J:
SS7E型的模拟驾驶

网友L:
真是开眼界了。

网友M:
是这样的!没方向盘!
蒸汽机车,内燃机车都是!

网友N:
呵呵!还真开眼界!

网友C:
还真开眼界!

网友O:
太好了,顶一个.明天拿给我的小外甥看,他只有4岁,却是个火车迷,看到火车就走不动路了,也很喜欢乘火车和地铁,乘地铁经过火车站时,就会问车站里停的是什么型号的火车,里面的结构是怎样的.对上海的地铁的各条线路的起点和终点都很清楚.

网友N:
哇!才四岁就那么厉害了!要好好培养!

网友P:
大开眼界!顶!

网友Q:
q其实还挺复杂嘛,我还以为火车司机整天睡大觉呢.

网友R:
长见识了

网友S:
谢谢大头鱼了,长见识了!

网友T:
真是开了眼界了
大头鱼太专业了

网友J:
互相学习,我只是有机会认识了个火车司机的朋友

网友U:
我只是做过火车,可是没有看见过车头啊。

网友V:
还真没见过

网友W:
长了知识

网友X:
8插8插!

网友Y:
电视上见过

网友O(2007-06-01):
要是有电力机车内部的图片就好了!

网友Z:
好久没见这样的好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