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输出方式的区别

楼主(2007-04-17):
各位同行大家好!我刚接触PLC不久,发现PLC一般输出都分为继电器输出和晶体管输出,请问这两种输出方式有什么区别?使用时应注意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输出模块的功率放大元件有驱动直流负载的大功率晶体管和场效应晶体管、驱动交流负载的双向晶闸管或固态继电器,以及既可以驱动交流负载又可以驱动直流负载的小型继电器。
    继电器输出模块的负载电压范围宽,导通压降小,承受瞬时过电压和过电流的能力较强,但是动作速度较慢,寿命(动作次数)有一定的限制。如果系统输出量的变化不是很频繁,建议优先选用继电器型的。固态继电器型输出模块只能用于交流负载,晶体管型、场效应晶体管型输出模块只能用于直流负载,它们的可靠性高,响应速度快、寿命长,但是过载能力稍差。
    在选择数字量输出模块时,应注意负载电压的种类和大小、工作频率和负载的类型(电阻性、电感性负载、机械负载或白炽灯)。除了每一点的输出电流外,还应注意每一组的最大输出电流。

网友B:
继电器--无缘信号,晶体管--有源信号

网友C:
R-继电器
T-晶体管
S-晶闸管

网友D:
只说到了一半

网友E:
一直用继电器输出,没用过晶体管输出

网友F:
晶体管电流小,一般用于24V输出信号;继电器电流大,可以带220V负载。
晶体管输出频率高,继电器不能做脉冲输出,否则容易坏。
还有什么请楼下补充

网友G:
  详细一些好吗,让我也学习一下把

网友H(2007-06-24):
继电器输出只有一种,而晶体管输出则有二种选择:源型输出(高电平)和漏型输出(低电平)。

网友I:
高速输出时必须用晶体管输出

网友J:
原来还可控硅输出的
现在可能没有了,可控硅既可以实现高速,又可以驱动高电压
不过局限性大,很少有人用

网友K:
心力大哥,你能给详细说说可控硅输出方式的特点吗?比如在工作频率,工作寿命,控制容量和可靠性方面

网友L:
可控硅输出的在中国销售的比较少;

网友M:
请教下,这个输出指的是什么,它的作用是什么?还是个新手,能详细解释下吗?谢谢!

网友N:
让楼上的问的有点晕了

网友O:
各有优缺点:
1.继电器输出型的,触点与驱动电路实现了完全的电气隔离,所以在继电器可承受的范围内,输出爱怎么接就怎么接,可以接交流、直流,可以是高电平输出有效,也可以是低电平有效,与后级匹配较为方便,但因为是机械触点,响应速度及寿命受到限制,在对输出有速度要求及频繁输出场合不宜选用。
2.晶体管输出型的速度响应快,但受输出形式影响,和输出所带负载的电平匹配必须考虑,再者由于没有电气隔离,后级的干扰相对容易对PLC造成损坏。

PLC输出部分电路图http://www.quick-sine.com/cn/showsupport.asp?lanmuid=23&id=51

网友P:
继电器是有触点输出.晶管是无触点输出.

网友P:
使用时..接法不同

网友Q(2009-12-15):
还是不明白,选型样本上只说了,数字量输出,然后是直流24V或继电器,没说有晶体管输出啊,咋回事?

网友R:
直流24V就是晶体管输出,看一下手册IO输出原理图就知道了。

继电器输出一般不要选,除非你需要的触点容量很小且动作不频繁。

PLC内部的继电器烧坏了维修麻烦,晶体管输出外接继电器多不了几个钱,维护方便,看起来堆头也大一些。

网友S:
对:userone 关于

直流24V就是晶体管输出,看一下手册IO输出原理图就知道了。

继电器输出一般不要选,除非你需要的触点容量很小且动作不频繁。

PLC内部的继电器烧坏了维修麻烦,晶体管输出外接继电器多不了几个钱,维护方便,看起来堆头也大一些。

内容的回复:哪个说的, 直流24V还不是继电输出的

网友T:
晶体管输出频率比继电器高的多  晶闸管2者之间。

网友U:
多谢大家的发言,小弟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