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Honeywell的SFC手操器

楼主(2007-04-17):
谁用过Honeywell变送器SFC手操器?过程量怎么看?组态项里怎么只能改单位,别的都进不去了?别手操器如ROSEMOUNT和川仪的手操器在Config组态项里有很多参数都都可以更改,但是Honeywell除了改单位,别的都找不见,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有哪个用过,请教请教。。。。

网友A:
问下Honeywell的技术支持
我个人怀疑你的SFC软件版本有问题,如果手操器旧的变送器新的的话

网友B(2007-06-14):
我碰到过一个问题:用Honeywell变送器SFC手操器对变送器进行组态时要串一个150欧姆的电阻才能建立通讯.不知道是不是卡件供电内阻太小?还是变送器的问题,如果内阻太小有没有别的办法解决?串电阻太麻烦.

网友C:
我用过Honeywell变送器SFC手操器,能进行组态 啊 !组态回路必须串联250欧 的电阻,如果回路中接入安全栅,就不必再串电阻了.本人建群:31764976.希望搞仪表维护的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