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急助

楼主(2007-04-17):
离线和在线模义一切正常为什么下传到触摸屏上去只有第一界面为什么不能进入其它的界面这是什么原因????(刚开始我下的程序里模仪向量库的后来我又下了个好的)会不会导致屏坏???
不连PLC应该也能进入其它界面的和离线模仪是一样的!!!
  还有个问题?WEINVIEWMT1510屏我错用EB500的软件下传程序通电后屏黑什么都没有??
会不会导致屏坏呀???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的,你拿一根牙签或者是其他的小东西去捅一下后面的小屁眼,给他复位一下可看吧。问题应该是解决了。

楼主:
试过的还是没用??现在下载都无法连接上了???

网友A:
哎!!!!你的屏就这样要回娘家了!!!!!!!你还是做好你的嫁妆给他嫁回娘家去吧!!!!!

网友B:
找技术支持:www.weinview.cn

网友C(2007-05-26):
这个有可能是您的屏和下位机没有通讯上,不能对画面进行操作
请问有提示plc no response吗

网友D(2009-02-06):
查一查PLC与屏的地址是否都一一对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