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房内等电位接地体干嘛用的

楼主(2007-04-17):
新买的一套公房,发现两个浴室内各有一个等电位接地体,里面是一块铜排。
连我搞电气的也迷惑了,它们干嘛用的,有什么作用。
请专家发表一下。

楼主:
怎么没人发表呀.

网友A:
偶认为是保护接地用的,不知对否.

楼主:
是不是浴室的地线可以从此处接出呀??比如电热水器。

网友B:
用电器外壳接地,金属设施接地。

楼主:
可是配电箱也有一路地线过来,该怎么接。
很多人不用这“等电位接地体”,地线接在配电箱上的那一根地线。

楼主:
工控高手们,对家里的事反而没主见了..............

网友C:
等电位连接:应当是“漏电”保护人身安全用,好象是必须这样做。具体则不清楚。

网友D:
等电位接地体  是防雷用的.

楼主:
防雷用的可能性大

网友E:
引雷入室!小伙你完蛋了!^_^!

网友F:
它是浴室内所有导电体连到一走后再与电源的地线相接,当然也和整幢楼的钢筋相连.目的就是当浴室有漏电情况发生时人所接触的电压和地是等电位,这样才不会触电身亡事故.

网友D:
那不是把防雷接地体当作普通接地线混用了?
当然防雷接地体本身是接地的。

网友G:
等电位联结中的联结在IEC标准中为“connection”(也即连接),但此连接有只传送电位不传送电流的特点和含义,IEC标准给它取了另一术名“bonding”,译为“联结”。在建筑工程中基本分为总等电位联接和局部等电位联结。等电位联结中由于所有导电部分均做电气连接,因此发生电气故障时可有效防止联结范围内电位差出现,对人的生命安全和电气设备等财产安全的保护效果非常突出,因此在IEC相关标准和我国相关电气、防雷设计规范中均做了要求。
  总等电位联结是将电气系统进线配电箱的PE排、公用设施的金属管道,如上、下水.热力、燃气等管道、建筑物金属结构、人工接地体或其引线等通过总等电位箱接地母排连接起来。总等电位联结作用于全建筑物,它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建筑物内间接接触电击的接触电压和不同金属部件间的电位差,并消除自建筑物外经电气线路和各种金属管道等引入的危险故障电压的危害。
  局部等电位联结在一局部场所通过局部等电位联结端子板将PE 母线或PE干线、公用设施的金属管道、建筑物金属结构等各可导电部分连通。局部等电位联结为用电安全所必需,它对建筑物防雷和电子信息设备的防护以及其干扰也是必不可少的。局部等电位联结在一些电击危险特别大的场所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例如在浴室、游泳池等特别潮湿的场所内,人体皮肤完全湿透,人体阻抗大幅度下降,金属管道、结构等种种原因传导来的十几伏的不高的电压就可能使人电击致死,这种电气事故是不能靠装用漏电保护器、隔离变压器等保护电器来防范的,因为这种致人伤亡的电压是沿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导体传导的,简便有效的防范措施是在这些电击危险大的局部场所作局部等电位联结。

楼主:
 TO:子夜小雨
那它到底干嘛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