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大地的平均电阻有大?

楼主(2007-04-17):
不知大地的电阻有多大?大地电阻跟电压大小有没有关系?
如果只用一根220V的火线输送电,两端用大地做导线,
除了不安全外,能否可行?

网友A:
都跑光了!

网友B:
当然不行,大地的电阻和天气土质,湿度等条件都有关系。
有可能阻值很小,也有可能阻值相当大

网友C:
一线一地制不安全,听说以前试用过。
注意:现在千万不要去试,我只是道听途说!

网友D:
小时候见到农村人用过!

网友A:
一线一地制不安全,正确! 一旦接地处受湿度等天气条件影响而电阻变大,造成接地端金属带电,容易发生触电事故!

网友E:
不可以用 太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