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运动控制
请教802d斗笠刀库零点偏置问题

楼主(2007-04-18):
我公司一台802D立式加工中心,它的换刀点和零点偏置内的基本这一项的Z值相抵触,也就是说零点偏置内的基本这一项Z值内如果取值将会影响到换刀的Z轴的换刀点.请问这正常吗?问过一个所谓西门子高手,他说西门子统就是这样的,如果需要零点偏置Z值可以用程序控制,如G500等.

网友A:
西门子的东西不熟,不过就数控机床坐标轴的零点而言,绝对零点只有一个,取决于轴的物理配置,而相对零位可能会有多个,估计你所说的“会影响到换刀的Z轴的换刀点”的“零点偏置”应当属于绝对零点范畴,至于“G500等”可查阅有关资料,看它的实际作用是什么。

楼主:
零点偏置我的意思是在工件坐标原点G54-G59设定画面中基本坐标偏移量,也就是三菱60S系统中的G60的功用.在目前我们这台机床是"零点偏置"内如果有值它在换刀过程中就会把这个值累加到换刀原点上,这台机床的换刀点和主轴定位的值都是赋在换刀宏程序里的.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按你的描述,“这台机床是"零点偏置"”应该对应机床的物理零点,而你需要改的是工件坐标系原点,再仔细查查机床使用手册,看看这台机床该如何做。有时候经验也会误导人,所以不要停留在60s的使用经验上。

网友B(2007-12-09):
楼主,搞好了吗,为何换刀点和零点偏置内的基本这一项的Z值相抵触啊

网友C:
我有用过802D的系统,但没有发生你所说的情况。G54-G59是设定你的工件原点的。里面的各个轴向参数的设定对你的换刀原点没有影响,除非你人为修改了换刀原点的参数才会这样的。

网友B(2008-02-08):
能将你的换刀子程序贴出来分析下吗?这应不是系统的问题,是机床厂设计问题

网友D:
有时侯用户为了调整后续位移和加工精度,会改动系统物理原点或者工件的原点,那么零点偏置会出现补偿数值,一般情况下零点偏置大多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