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五相混合式步进控制问题?

楼主(2007-04-18):
大家好,我有个五相混合式步进控制的难题.要求一电机丝杆走一定的距离,另一步进电机转一定的角度.?是脉冲数来控制吗?到是又要回到原位?步进有这样的精度?达到我的要求吗?电机丝杆走一定的距离想用编码器给PLC.PLC用高速计数器来做检测,电机丝杆走一定的距离.那位能提供些帮助.谢谢大家.

网友A:
挺简单的需求,类似于电子齿轮功能。按你的想法就基本可以实现,就是要注意脉冲当量的匹配就可以了。

网友B:
大家好,我有个五相混合式步进控制的难题.要求一电机丝杆走一定的距离,另一步进电机转一定的角度.?是脉冲数来控制吗?
一般来说,是的。

到是又要回到原位?
不一定,看你的要求了

步进有这样的精度?达到我的要求吗?
你要多高的精度?能不能到达山顶,登山者的能力是个重要因素,可是,山有多高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因素。

就整个问题而言,没有关于速度和精度的明确要求,所以,无法提供明确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