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4-18):
向各位请教:
    安川电机伺服驱动器的CN3口与PC连接后,PC能从中知道什么信息呢?该怎么知道呢?完全不明白哦!
    谢谢!

网友A:
pc上没有相应的监控软件么

网友B:
Labview? 除非你有Labview关于安川伺服的设备驱动库。

“CN3口”是什么口?与PC怎么连接的?一般而言,如果想让PC能够监控或调整伺服参数,是需要用原厂的PC端软件的,可找安川的代理问问情况。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