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造纸传动问题请教?

楼主(2007-04-18):
     造纸机在经过湿部压榨进入大缸烘缸烘干后,已经有了一定的强度,此时不容易拉断,如果在后续的加工处理中,如小缸烘干及压光,施胶的过程中,相邻两传动分部的速度调整不是很合适,有可能出现后一分部把前一分部拖在发电状态运行,引起过电压故障停机,我原来的办法是共直流母线,感觉电路上太复杂了,想在PLC中计算处理,这样行吗?不知各位传动高手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的?有其他更好办法吗?

网友A:
其实共直流母线在大于200米的纸机里时常用的方案。
如果不加张力传感器,用plc来处理是比较复杂的。

网友B:
可以用局部直流母线,但必须电机功率等一致;另外可以考虑加大功率电阻.后一种方法比较容易实现.

网友A:
另外可以考虑加大功率电阻?[what's this?

楼主:
   lmhx看来是造纸传动的高手了,直流母线的快速熔断器是怎样选择的呢?

网友B:
呵呵,我的意思加制动斩波器和制动电阻。
lmhx你搞了这么多年传动应该知道我的意思

网友B:
lmhx:顺便问一句,你和陕科大什么关系?

网友A:
to:太湖银鱼:

呵呵,我只是顺便问问,扩大一下讨论内容,见笑了。
另外我跟陕科大没有任何关系,只是认识几个人而已

to: 大华
理论上应该按照选型样本上(按照驱动器功率)的推荐值,但个人认为,它那个推荐值有点大

网友B:
TO:lmhx
我想我们可以成为朋友

网友A:
呵呵,我想也是的

网友C(2007-05-18):
那家公司的

网友A:
  那家公司的???

网友C:
TO lmhx
  我是说你在那家公司上班

网友A:
原来做过几年的造纸工程

网友C:
就说,一看就是高手

网友A:
呵呵,高手不敢当,希望以后多多交流,共同提高

网友D:
可以用间接张力控制,看可以不?直流母线最好

网友A:
可以用间接张力控制,看可以不?
没有看懂,可以重复描述一下吗?谢谢

网友E:
你的系统是谁做的,这么没有水平,如果两辊对压,这需要采用负荷分配。如果前一传动速度与后一个传动不同速,则可以用微调来满足同速。

网友F(2007-06-19):
传动可以用主从控制,另外使用张力控制器试试啊!~~
大家可以交流下,我现在厂里就这样的.

网友A:
关于纸机传动主从控制的模式,可以看看以下链接,也许会对你有帮助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44754

网友G:
其实主要是你的速度链是如何设计的
一般相关的部分都有一个节点的主给定速度,其余各部分可以在主给定速度附近作速差微调

网友H:
可以监视直流母线电压值视情况作出相应调整

网友I(2007-07-20):
没大看懂你的意思,不过处理速度差,你可以利用电机的软特性来调节两点间的速度差,取得一个电机的实时速度(测量滚),传送给PLC ,PLC通过PID调节输出0-10V给下一个电机作为电枢电压来调节电机特性,精度要求不太高的情况下可以省掉张力传感器达到同步。

网友A:
这样的话,plc要处理很多pid调节了,也不一定处理得好/。

网友I:
PID调节是要找好PI值

网友J:
传动可以用主从控制,另外使用张力控制器试试啊!~

网友K(2007-09-04):
“如果在后续的加工处理中,如小缸烘干及压光,施胶的过程中,相邻两传动分部的速度调整不是很合适,有可能出现后一分部把前一分部拖在发电状态运行,引起过电压故障停机”
我感觉是不是可以通过速度链的调整来实现呢?
当然,对于负荷的突然变化,的确容易引起过压、过流故障,如果工艺、设备无法改变,也许直流母线是唯一的选择了。

网友A:
大型纸机一般用共直流母排方式

网友L:
以后偶要多多学习噢~

网友M:
向各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