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C800中变量属性的工程转换

楼主(2007-04-18):
输入的信号是0.11v到4.25,对应的工程量是0-100,在AI模块的组态中选择了0-5V电压. 在变量属性中有个工程转换方法,不知如何选择,选择工程线性时当输入电压是4.25时,对应的工程量不是100,用公式一却不知k1,k2如何计算,用户手册说的不态明白

网友A:
工程量中填入量程,电压信号直接选工程线性即可.下面是用于非线性信号的,可以在资料上或直接与厂方联系查一下对应表

楼主:
浙大中自的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