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维修电工高级工考题

楼主(2007-04-18):
求维修电工高级工考题,不知道哪位工程师手头有,帮个忙,小弟万分感谢谢!
邮箱:yuhui-119@163.com   QQ:103009562

网友A:
工控网上有个叫徐军的有高级电工题,你可以找他要去

网友B:
我有深圳的,不知和你们地方的一样

网友B:
我的邮箱是xinhe787981@126.com

楼主:
别墅:你好!请问徐军怎么联系呀?

楼主:
xinhe:  你好!你的QQ多少?我加你,你把题给我传过来,谢谢!

网友A:
忘记了,抱歉,你可以在他以前的发帖找一下

网友A:
2006年4月9日10:26分徐军在电工论坛上发的高级电工PLC题目,要的话可以顶他的帖子

楼主:
找不到帖子了

网友C:
国 家 职 业 资 格 鉴 定
操作技能 - 评分细则表(3.4.06~3.4.10)
职业(工种) 维修电工 等级 一  二  三  四  五  其它
□  □  √  □  □   □
项目名称 PLC技术 鉴定
内容 3.4.06~3.4.10 鉴定
时限 60分钟
细则号 鉴定要求 配分 等级 评  分  细  则
1 流程图设计:根据给定的工艺要求,进行流程图设计 20 A 流程图正确表达控制要求
B 流程图设计错1点,能独立纠正
C 流程图设计错2点,能独立纠正
D 流程图设计错误多处,或不能设计
2 梯形图或语句表程序编写:根据流程图的内容,进行梯形图或语句表程序编写 10 A 梯形图或语句表程序编写完全正确
B 梯形图或语句表程序编写错1点
C 梯形图或语句表程序编写错2点
D 梯形图或语句表程序编写错误多处,或不能编写
3 程序输入:编程器或计算机软件输入程序 10 A 键盘操作熟练,键入程序完全正确
B 键入程序错1点,1次提示后能纠正
C 键入程序错2点,1次提示后能纠正
D 程序输入错误多处,或不会输入程序
4 模拟调试 10 A 调试步骤正确,能达到控制要求
B 系统运行失败1次,能独立纠正
C 系统运行失败1~2次,经提示后能修改
D 系统运行失败多次,或系统不能运行
5 排除故障 20 A 故障分析及故障排除,思路清晰正确,处理妥当
B 正确分析、排除一个故障,
另一个故障经启发(一次)后排除
C 两个故障均经启发(一次)后排除
D 不能排除故障
6 回答问题 20 A 回答问题完全正确
B 一题回答正确,另一题回答不完整
C 二题均回答不完整
D 不能回答或回答问题完全错误
7 安全无事故 10 A 安全文明生产,符合操作规程
B 操作基本规范
C 接线端口连接错1次
D 明显不符合操作规程,或损坏计算机内编程软件
注:阴影处为否决项

网友C:
《维修电工》(三级/高级)职业技能鉴定
电气控制技术——答题卷
3.3.01  514C直流模拟式电流、速度双闭环不可逆调速系统的接线、调试
姓名               准考证号                 考号         考位
考核时间     ∶     至     ∶            得分
1、 设定给定电压Ugn为0V~     V,使电机转速为0转/分~      转/分。
实测并标明电压和转速。
n(转/分) 0
Ugn(伏) 0
UTn(伏) 0
绘制调节特性曲线:

2、 画出转速、电流双闭环不可逆直流调速系统原理方块图。

3、 请书面说明:
(1)比例积分调节器为什么能使系统做到无静差?

(2)当转速给定值Ug达到设定最大值时,而转速还未达到要求值,应如何调整,为什么?

上海市《维修电工高级工》职业技能鉴定
电气控制技术—准备单(3.3.01)

鉴定站所场地、设备、工具、材料:
1、 电压给定实验板
2、 数字量给定实验板
3、 直流514C调速装置实验板I
4、 直流电机组
5、 接触器实验板
6、 变阻箱

网友C:
上海市《维修电工高级工》职业技能鉴定
电气控制技术—试题单(3.3.01)
试题:514C直流模拟式电流、速度双闭环不可逆调速系统的接线、调试
一、 考核要求:
1、 要求:根据给定的设备和仪器仪表,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设计、接线、调试、测量等工作,达到考题规定的要求。
2、 时间:60分钟。
二、 评分原则:
按照完成的工作是否达到了全部或部分要求,由考评员按评分标准进行评分,在规定的时间内考核不得延时。

三、 考核内容:
1、 按图接线、调试、运行
按图接线,置象限开关于“单象限”处,将负载电阻R调至最大值,使之全部串入电路,按负反馈极性接入测速发电机。按规定要求进行电流限幅整定。分别依次按下RUN(SB14)、ENABLE(SB15)开关,逐渐增加转速给定值电位器RW1,电动机随之升速。要求转速给定电压Ugn为0V~     V,调整转速反馈电压,使电机转速为0转/分~      转/分。
2、 调节转速给定电压Ugn并实测记录给定电压Ugn,测速发电机两端电压UTn和转速n。绘制调节特性曲线。
3、 画出直流调速装置转速、电流双闭环不可逆调速系统方块图。
4、书面说明

网友C:
图没有办法上传

网友C:
《维修电工》(三级/高级)职业技能鉴定
电气控制技术—答题卷(3.3.02.1)
3.3.02.1  西门子MMV交流变频调速装置三段固定频率控制系统接线、调试及测量
姓名               准考证号                 考号         考位
考核时间     ∶     至     ∶            得分
设置三段速度运行,上升时间为     秒,下降时间为     秒。
第一段转速为        转/分,频率为        Hz
第二段转速为        转/分,频率为        Hz
第三段转速为        转/分,频率为        Hz
1、写出变频器设置参数清单。

2、画出三段运行的V-T曲线图,要求标明时间坐标和转速坐标。

3、请书面回答问题。
(1)调频调速系统调频率时为什么要调电压?

(2)变频器所采用的制动方式有哪几种?试简要说明。

上海市《维修电工高级工》职业技能鉴定
电气控制技术—准备单(3.3.02.1)

鉴定站所场地、设备、工具、材料:
1、 电压给定实验板  B9607
2、 数字量给定实验板  B9608
3、 交流电动机
4、 交流变频调速装置实验板  AC9801-1、AC9801-2

网友C:
《维修电工》(三级/高级)职业技能鉴定
可编程序控制器—试题单(3.4.08 PLC控制机械滑台及排故)
一、考核要求:
1、要求:根据给定的设备和仪器仪表,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设计、安装、调试、检修等工作,达到考核题规定的要求。
2、时间:60分钟
二、评分原则:
    按照完成的工作是否达到了全部或部分要求,由考评员按评分标准进行评分。在规定的时间内考核不得延时。
三、考核内容:
机械滑台上带有主轴动力头,在操作面板上装有起动按钮S01、停止按钮S02。工艺流程如下:

1、当工作台在原始位置时,按下循环启动按钮S01,电磁阀YV1得电,工作台快进,同时由接触器KM1驱动的动力头电机M起动。
2、当工作台快进到达A点时,行程开关SI4压合,YV1、YV2得电,工作台由快进切换成工进,进行切削加工。
3、当工作台工进到达B点时,SI6动作,工进结束,YV1、YV2失电,同时工作台停留3秒钟,当时间到,YV3得电,工作台作横向退刀,同时主轴电机M停转。
4、当工作台到达C点时,行程开关SI5压合,此时YV3失电,横退结束,YV4得电,工作台作纵向退刀。
5、工作台退到D点碰到开关SI2,YV4失电,纵向退刀结束,YV5得电,工作台横向进给直到原点,压合开关SI1为止,此时YV5失电完成一次循环。
6、启动后,滑台要连续作3次循环后自动停止。
7、停止按钮S02按过后,滑台要待一个工作循环结束(即到原点压合行程开关SI1)后才停止。
四、考核要求:
1、编程方法由考评员指定:
⑴用FX2系列PLC简易编程器编程
⑵用计算机软件编程
2、按工艺要求画出控制流程图;
3、写出梯形图程序或语句程序(考生自选其一);
4、用FX2系列PLC简易编程器或计算机软件进行程序输入;
5、在考核箱上接线,用电脑软件模拟仿真进行调试;
6、考评员随机设置程序故障二处,根据工艺分析故障可能产生的原因,确定故障发生的范围,并进行程序修改。
五、输入输出端口配置
输入设备 输入端口编号 接考核箱对应端口
启动按钮S01 X00 SO1
停止按钮S02 X01 SO2
行程开关SI1 X02 电脑和PLC自动连接
行程开关SI4 X03 电脑和PLC自动连接
行程开关SI6 X04 电脑和PLC自动连接
行程开关SI5 X05 电脑和PLC自动连接
行程开关SI2 X06 电脑和PLC自动连接

输出设备 输出端口编号 接考核箱对应端口
主轴电机接触器KM1 Y00 H01
电磁阀YV1 Y01 H02
电磁阀YV2 Y02 H03
电磁阀YV3 Y03 H04
电磁阀YV4 Y04 H05
电磁阀YV5 Y05 H06

《维修电工》(三级/高级)职业技能鉴定
可编程序控制器—答题卷(3.4.08 PLC控制机械滑台及排故)

姓名              准考证号                    考号         考位
考核时间      ∶      至      ∶_______                    得分 ________

编程方法由考评员指定:
⑴用FX2系列PLC简易编程器编程
⑵用计算机软件编程

1、按工艺要求画出控制流程图:

考号       考位
2、写出梯形图程序或语句程序(考生自选其一):

3、用FX2系列PLC简易编程器或计算机软件进行程序输入及调试。
4、排除程序故障
根据工艺分析故障可能产生的原因,确定故障发生的范围,并进行程序修改。
写出故障点:
    ⑴

5、书面说明:
⑴简述FX2系列PLC的主要元器件及其编号

⑵PLC机与继电控制系统之间有哪些差异?

上海市《维修电工高级工》职业技能鉴定
可编程控制器—准备单(3.4.08)

鉴定站所场地、设备、工具、材料:
PLC机、编程器、计算机及软件、模拟台、连接导线、电工常用工具、万用表。

楼主(2007-06-06):
谁有理论考题 呀   急求

网友D(2007-09-04):
能给答案吗?

网友E:
谁有理论考题

楼主(2007-10-05):
我今年刚考

网友F:
电工技术联盟群6046537

网友G(2007-12-17):
  电工技术联盟群6046537,为什么加不进去呀

网友H:
支持
 高速公路

楼主:
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

网友I:
电工技术联盟群6046537,为什么加不进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