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型热电偶

楼主(2007-04-18):
各位前辈:大家好啊!我想请教,J型号的热电偶它在正常情况下的除传输距离是多长啊!我最近在调试一些设备,厂家给我提供只有8米长的热电偶线,但是在实际的现场,需要60米左右,我该怎么办呢?我想到加长传输线,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对接,不知道用焊锡丝连接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在对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注意事项啊?请各位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A:
用J型补偿电缆

网友B:
如果现场允许,建议变送器前移,4~20mA长线传输比较稳妥

楼主:
谢谢!但是对接时要不要注意什么事项啊?请前辈名示!详细的做法是怎么样做啊?谢谢了!

网友C:
补偿电缆可以解决

网友D:
建议变送器前移,4~20mA长线传输比较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