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对话框问题

楼主(2007-04-18):
请教:组态了报警对话框、询问框之类的,但弹出时有的却不能置顶(看状态栏才能发现),请问如何使其置顶?
谢谢!

网友A(2008-06-12):
刚好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怎么没有人解决阿?我也要学习学习

网友B:
西门子建议用户不要使用MessageBox来进行警示框的使用。

西门子建议用户使用Wincc向导中的对话框功能来实现MessageBox所指定的功能,也就是说,要弹出警示框,请使用画面窗口配合自己做的画面来实现。

以上!

Good Luck !

网友C:
MessageBox 的用法:

HWND hWnd=NULL;

hWnd=FindWindow(NULL,"WinCC -运行系统- ");

MessageBox(hWnd,"xxxxxx","xx");

必须提供当前窗口的句柄,否者不会出现在最上层。详细见我以前的贴子。

以上!

luck!

网友C:
楼上为鹦鹉,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