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一路信号如何分两路(加急,请求帮助)

楼主(2007-04-18):
请问传感器传过来的信号(主要是液位、温度和流量)经变送器如何实现一路信号分成完全相同的两路信号(一路送给传统的表盘;一路送给PLC再通过组态软件显示在屏幕上)
我的主要难点是当一路信号分成两路时如何分才能保证两路信号一摸一样(每一路都不能有衰减)是用专门的器件还是需要自己搭建一个类似于电压跟随器的简单模拟电路,如果需要自己搭建电路哪位工程师能给点思路,这个问题比较急切,盼有经验的工程师和老师给我指点一二,感谢感谢!

网友A:
买个信号转换器就好了呀,一分二分三都多的是

网友B:
是啊,买个模块就OK了,一入二出的多的是,几百块就搞定了

楼主:
能推荐几个好点儿的牌子吗?我头一次接触这类项目经验匮乏,也不会买这类的东西,谢谢了!

网友C:
用西门子的模拟量扩展就行,EM235。

楼主:
这个EM235大概多少钱,另外我的信号是送往三菱Q系列的PLC的,用西门子的没问题的吧?呵呵,跟各位学到了不少知识,谢谢!

网友D:
没什么问题, 你去百度搜下配电器,大厂的多不错
经济的做法2种:
1.卖个1入2出分配器(注意你的现场表是否要配电选择不同分配器)
2.把传统的那个表盘上的显示表换成带输出的,直接将输入信号输出(同上的是否配电,还有就是这样给PLC的信号精度和你选用仪表有直接关系),着中方式建立在现在你那个传统仪表还没买就比较省事情,其实他原理和分配器是一样的
分配器大概价格:200-500不等,进口的可能还贵点
仪表价格:300左右,
以上2种国产的质量多不错
不是厂商不想大广告,自己去找找,找不到了Mail:tiger.stone@163.com

网友D:
对了,你买的时候注意分配器全部要DIN35导轨安装的,这样样子漂亮,接线,检修方便

网友E:
我们专业生产此类产品,你可以用隔离分配器.一是把一路信号转换为两路,而且还实现接口之间的干扰.需要资料的请跟帖!或浏览www.njpg.cn

网友F:
昨天刚听了南京菲尼克斯电气公司的讲座,他们有这个一路分两路的转换模块,感觉很好,你联系一下看看。

楼主:
刚才访问了南京帕罗肯科技公司的网站刚觉挺好的,请“日月行天”推荐一下具体的型号,一路两出的,普通的就行,我们这个项目大概需要20个隔离分配器模块。

网友E:
我们的型号是G1127FF 输入是4-20MA,输出是两路4-20MA,有需要请联系我们.谢谢对我们产品的关注!

网友G: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如果是4~20A电流信号可以用全隔离分配器,维盛的牌子就不错,可用一入两出,型号为WS15252,3、4为输入端,3为负端,4为正端。5、6,7、8各为两路输出端,5、6为一路,7、8为另一路,5、7为正,6、8为负。如果是电压信号也简单,用放大器做跟随器,电路很简单,用一路输入信号加多路电压跟随器在输入并连,在输出端分别带各负载即可,放大器的型号可选用OP07。

楼主:
信号为0-10V的模拟电压信号和5-10V的模拟电压信号,考虑到稳定性与抗干扰性等因素,不准备自制电路板,准备直接购买产品,请大家帮我推荐一下!谢谢!
最好要具体的品牌和型号,电压信号,不是电流信号,谢谢!

网友H:
模拟量一分二,一分多做的厂家很多,但要达到楼主所说的“一模一样”的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例如4位显示差几个字?),另外,如果用隔离的话,响应的同步性也不是那么容易了,楼主在选型是注意问清楚。

网友E:
你好,最好把你的输入和每路输出参数说清楚,这样才能准确选型.如果是0-10V输入,两路0-10V输出,我们型号是G-1123BB,或直接进
www.njpg.cn/shownews.asp?id=108 也可以至电我们.谢谢

网友I:
1.最简单的办法:两个取信号设备串在一起,实践证明,是可以的,三个设备取信号不太行,波动明显。但两个设备一旦有一个
断开,别一个就取不到信号,不重要的监控信号可以这么做;
2。一拖二的供电单元:一个信号进,两个信号出;
3。一路进PLC,再间接从PLC的输出卡输出信号到另一路,但
PLC要加一两条转送指令;
这三种办法都用过,根据情况实施。

网友J:
您测量的信号本身就要进入显示仪表,让这个仪表直接变送输出对应的电流信号,又可靠又省钱。13802946607

网友K(2007-09-14):
选个一分2的信号分配器,可以看下宇电AI-7021

网友L:
最近好像也要用到这样一个东西~

网友M(2007-10-22):
选个一入两处的电流分配器,我们厂家有多种电流分配器和信号隔离器.要了解具体详情请登陆www.ztgkong.com本公司网站了解.
如需要请直接联系我们:
北京中泰华旭科贸有限公司
吴明星
电话;010-51090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