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仪表
信号发生器一般什么价格?

楼主(2007-04-18):
如题,谢谢:)
信号发生器的要求是可以测量弱点,可以给弱电信号,测量热电阻.频率等

网友A:
我买的是7000多,手持式,带测量的信号发生器.贵的好象有2,3万的

网友B:
我们用的才200块

网友C:
是呀这东西有贵的有便宜的,但是质量可不一样呀

网友D:
国产的胜利牌的不错,大概3000-5000的就可以满足要求.如果想精度再高一点的用福录客的725等系列产品.效果很好,不过价格就贵的多了.

网友E:
我们公司买了一台进口 价格是30000元左右 用起来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