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伺服电机通电自转

楼主(2007-04-18):
求助,伺服电机通电后自转,有时不转但用手可以转动转子,电机没锁住。换一只同型号电机后故障依旧,换伺服控制气后正常,再换上旧电机还是自转。说明旧电机和控制器都坏了。但一天后新电机又出现同样故障,换电机后正常。
求助各位,为什么老坏电机阿,各位高手帮帮忙!!!
电机是日本东方马达FXPM460GD-AB,伺服控制是东方马达FX60GD-ABZ

网友A:
伺服电机通电后自转------怀疑是零漂
有时不转但用手可以转动转子,电机没锁住-----怀疑是使能端内部接触不良,呵呵QQ---349238731

网友B:
查查你的连接线呢,你尝试用控制让马达动动看是什么报错.量量电机的阻值看有没有烧掉,否则就察看控制器把,看驱动电路还正常.

网友C:
问题解决没有?伺服工作在什么模式下?如果是速度模式,零漂或零位不准都有可能。

网友D:
问题解决的怎么样啊,楼主怎么没有下文了。到底用的是什么控制方式?是不是零漂???兄弟都等着你的答案呢!!!!

网友E:
可能是脉冲信号线的问题,加2个电阻试试看

网友F:
第一,你看你的控制方式,如果是模拟量控制出现零漂的机率就很高;
第二,看你伺服控制器的内部接受的控制方式和你上位发出的控制方式是否一致,如果不一直也会出现上来就动;
另外,马达的接线是否正确,不正确也会出现;
还有你的驱动器的接线的屏蔽是否做好了,也就是说是否有干扰,这要看你用什么样的控制方式了?

网友F:
而上来为伺服ON的话是可以转动的,上了伺服ON 的话 还可以转动是你的伺服驱动器的刚性调节可能有问题,你调调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