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机功率计算求助

楼主(2007-04-18):
我手里有个普通的三相电机(380V),接线方法是Y型,我测的单相电流是4.5A,那么它实际的功率是多少?功率因数按0.8算,如果是三角型又会是个怎么样呢?

网友A:
据不可靠公式:

网友B:
P=1.732*U*I*功率因数.

网友C:
Y型三角型功率都是P=1.732*U*I*功率因数,三相电机(380V)接线方法是Y型的,不能改成接线方法是三角型的(3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