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和相线一样粗

楼主(2007-04-18):
过去三相四线电缆,零线都比相线小一号。
当三相基本平衡时,零线上的电流很小,不平衡时,零线上流过不平衡电流。
现在三相四线电缆,有的零线和相线一样粗。
主要原因是单相负载越来越大,尤其是生活用电调平衡很困难,不平衡电流越来越大。出现了好多,不平衡电流过大,烧断主零线,引起用户电压不正常,烧坏大量家用电器。
所以有的零线和相线一样粗,防止零线过载烧断,引起事故扩大。

网友A:
这个是关民用的,实际工业使用时3相还是比较平衡的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C:
我们公司做电板零线小的可怜,1平方的样子,大家都不觉的怎么样,后来技术员说这很危险,如果三相不平衡,电流叠加,可能就有麻烦了,呵呵

网友D:
零线细了确实容易出事

网友E:
根据使用情况来定零线的大小,不可以盲目的来增大线径,那就是浪费。

网友F:
一般零干线要达到相干线的1/2,零支线达到相干线的1/3.

网友G:
一般零干线要达到相干线的1/2,零支线与相支线相同

网友H:
现在的建筑物都是采用五芯同径

网友I:
GB7251规定:当相线小于16平方时零线时,零线与相线相同.大于16平方时,零线不得小于相线一半.

不会,学习!

网友J:
同意“愚成”说法。

网友K:
我们现在设计 还按照零线比相线小一号 考虑  工业用没有问题

网友J:
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愚成”说得有点问题,查了GB7251,如下图:

网友L:
设计有问题.

网友M:
 这个是关民用的

网友N:
说到这个问题,我也来顶一下.前段时间施工了一个外线,设计院要求三相相线用70平方而零线却要求你用90平方啊.你不听他的,他就不给你盖章啊.晕吗?

网友O:
有时候,0线是要比相线大一点

网友P:
现在广州的新规定是相线的线径=零线的线径

网友Q:
刚才我看了1111990:的发言,我是学工厂供配的,我想问一下呀,零线比相线大是在什么情况呀,可能吗?我怎么没听说过呀.你们能说说吗?

网友R:
零线比相线大我是没见过,不知哪种情况需要这样的???

网友O:
书上说:在电气设计的时候,要三相平衡;书上说:零线选用比相线小;书是万能,呵呵!电工要失业啦

网友Q:
1111990:在实际中不是这样的吗,难道实际中还有零线比相线粗吗?我搞三年的自动控制中也没有遇到过呀.你是在哪里遇到过呀.1111990?不要那么小气,告诉一下大家,大家也像你学习学习呀!!!!!!

网友S:
谐波在零线上叠加而进一步放大零线电流,发热严重而烧断零线是很有可能的。国内是要求零线与相线同等大小,在国外要求零线比相线还粗。国外考虑谐波的情况更为重视些!

1.在用电负载中,存在很多谐波源,如:空调.电视.节能灯.电脑.电力电子器件........
2.三相负荷不平衡引起的工频电流和3K次(K=1.3.5.7.9)谐波电流在中性线上的叠加有可能大于相电流。

网友T:
一般都是地线细的!

网友U:
还有就是,如果 都是做单相 取220V使用的话, 那么零线的电流是相线的3倍.

网友Q:
大家都是厉害人物~

网友V:
工业用三相四线的N线是要小一些,当然不怕浪费的话也可以用一样的

网友W:
其实相线与零线的线径问题,很简单,就看你的负载情况,三相四线制时零线细,如果负载大部分是单相的话,零线比火线粗很正常。220V的相线与零线一样粗。

网友X:
我在厂里面做
有一次布一发电机线,500KW,布到240的线(相线).老板在签单的时候看见0线写的是120的线,老板好像觉得我在骗他一样,他马上打个电话给他以前做工程的朋友,那朋友一口咬定,0线90就可以了,老板当场就拍板,布90的,当时那叫一个郁闷啊,汗

网友Y:
工业用电三相基本平衡的,零线可以小一些了

网友Z:
如果应用在民用电路以220v为主的线路中,零线的电流应大于相线的电流,故零线要粗些

网友Q:
如果应用在民用电路以220v为主的线路中,零线的电流应大于相线的电流,故零线要粗些,这是真的吗?我要回去好好学学了,不然要淘汰了

网友AA:
   民用3相4线我见到过的都是一样粗

网友AB:
看的不知道孰是孰非了

网友AC(2007-08-26):
零线要粗,地线应更加粗.

网友AD:
安全供电关系很大

网友AE:
我们都用一样大的

网友AF:
还是常规的好

网友AG:
完全是从人生安全考虑:
   社会的发展会越来越重视人生安全和人的生命。在临时用电的设施对线路不能进行充分保护的情况下(比如对线路的最大电流用断路器进行分级保护等)从最坏情况下考虑,三相电源只用一相那么零线的截面必须和相线相等,而且一相的负载电流远大于所选定导线截面时(这在临时施工工地,没有专门电气技术人员把关的情况下并不少见)线路有可能烧断,如果烧断零线那就比较危险,零线截面比相线大一个等级那么烧断的只能是带电的相线了,这是从最坏情况下考虑对人生的安全。

网友AH:
三相平衡,零线小些没关系,不平衡时,要视具体情形而定,有时零线可能比相线还要粗才能安全哟

网友AI:
引用:<还有就是,如果 都是做单相 取220V使用的话, 那么零线的电流是相线的3倍.>
为什么这样说??到底为什么这样说????
三相平衡的话0线没电流.三相用相等的两相,另外一相不用,0线电流会是多少(划个夹角120等腰三角,底高是多少,底多长没有一条线比两倍长).三相用一相,就是单相用电0线电流才达到最大=相线.何来3倍.

网友AJ:
现在的电缆多数零线比相线细一些

网友AK:
3相纯动力线路,零线可以很细,3相纯照明线路,零线使劲加粗.

网友AL:
零线是不可忽视的

网友AM:
3楼的你还笑,现在都用一样粗的,你用那么细不安全啊。再说为了省两个钱忽视了安全可不好,客户要的就是安全。

网友AN:
零线的二倍是相线的型号,一般都是这样呀!这是工业用电
   民用电用的小一个型号就行了 ,  不是吗?

网友AO:
我比较赞成这个观点:三相平衡,零线小些没关系,不平衡时,要视具体情形而定,有时零线可能比相线还要粗才能安全

网友AP:
安全第一

网友AQ:
有一种极限情况,但是我门做为中国的电工,一般较少遇到,因为电网公司不允许,我前几天遇到,是这摸回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触到可控硅调压的电路,如果有一个三相四线的大功率的设备,是可控硅调压的,可控硅的触发移相角都稳定的位于120度,那就是三角波,正好三相电流叠加为零线电流,主要是三次谐波,不信可一做图看一下,我前几天遇到铃线电流大,也感觉没没关系,后来仔细查资料,作图分析,吓一大跳,我同移YJIG的说法是有的。但是要尽良避免。零线要根据实际的情况说,我建议配电最好不小于线的一半,单相系统不用说,要与相线一样

网友AQ:
勃龙工控:  14:43:00
    3相纯动力线路,零线可以很细,3相纯照明线路,零线使劲加粗.

勃龙工控的说法有问题,电机什么的不用强凋N线只考虑保护或者接地,也不能很细的,配电就不用说了,如果设备的属性改变,到时再来就不一定省了。。。。。。。。

网友AR:
在三相不平衡负载中零序电流比较大,零线与相线选择同等截面积的。但是在工业用电中,三相负载平衡只有很小的零序电流。

网友AS:
三相四线用电平衡零线电流应该为零,但接地要求电阻一般不能低于4平方

网友AT:
学习电工要多看一些理论的书,这样理解才透彻。

网友AU:
视负载情况而定

网友D(2007-11-13):
我们的意大利设备中的零线就比相线粗,接零的端子也多,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保护接零

网友AV:
零线比相线细

网友AW(2008-08-27):
对:芳季 关于
引用:<还有就是,如果 都是做单相 取220V使用的话, 那么零线的电流是相线的3倍.>
为什么这样说??到底为什么这样说????
三相平衡的话0线没电流.三相用相等的两相,另外一相不用,0线电流会是多少(划个夹角120等腰三角,底高是多少,底多长没有一条线比两倍长).三相用一相,就是单相用电0线电流才达到最大=相线.何来3倍.
内容的回复:
正解

网友AX:
工业和民用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