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一下压差传感器?

楼主(2007-04-18):
什么是压差传感器?它怎么来工作的?
有没有温差传感器阿?如果有它又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谢谢/

网友A:
压差传感器,常见的一种是气压的压差传感器,比如在食品、药品、半导体等工程的洁净厂房中,为保证洁净厂房的正压,通过测量厂房和外部环境的气压差,来控制风机,保证厂房内部气压大于外部,避免外部不洁气体进入厂房。通常是成对应用,内外部各一。(没有实际用过,是平时和做洁净厂房的客户讨论而得,或有片面,望指正。)
温差传感器?这个称呼比较奇特。类似的应用可能在热计量或提高热利用方面,两只或以上的温度传感器(一致性在0.1℃以上,比如DS18B20在此类应用中已有大量应用实例),分别测量入水口和出水口的温度,在加上流量计,从而判断该测量现场消耗的热量。不过准确的称呼应该不是温差传感器,而是热量探测仪。(答复可能有些片面,望指正)

楼主:
照这样说来我有点明白了。
那是不是压差传感器有两个探头呢?
一个测室外。一个测室内。或者一个测进水管压力,一个测出水管压力。然后两路数据在传感器里进行比较。得出一个压差值,就是压差传感器最后输出来的数值?
谢谢你阿,你是好心人呐!!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