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请进, 关于PLC程序上载

楼主(2007-04-18):
在老王的PLC技术漫谈里面的看到以下的内容:

 编译型的实现,简单说就是先将PLC的指令和功能块都用C语言或者汇编语言编写成函数库,然后再用C语言写一个框架代码,用户用梯型图编写完程序后,梯型图编译器将生成一个框架文件,将所有指令的函数替代,并调用C编译器,最后生成单片机的二进制文件,下载到控制器,由控制器执行。刚说过其中有一个框架代码,这个框架代码内就实现通信、IO驱动、管理等功能。而逻辑都由函数库的指令组合完成,如果大家有编译原理的基础,一听就会明白,这其实是回避了PLC开发里面最麻烦的一个问题,也就是编译工具。

问题:最后生成了单片机的二进制文件,如果要实现程序上载功能,如何准确实现二进制到梯形图的转换(类似于反汇编吧,不知道这个问法有没有问题)???

网友A(2007-11-07):
如果使用编译型唯一的上载方式是多下载一份中间指令文件如IL文件,上传时就同时上载该文件.
如果使用解释型则简单很多,因为是自定义的格式与PLC指令接近可以很方便的实现上传.

网友B:
下载的时候需要额外下载一份中间文件(格式由编译系统特定)存在FLASH中,上载时再从FLASH中取出通过编译系统转换为源文件.

网友C(2007-12-20):
深圳丰菱科技的PLC就是有编译型方式实现的。www.szflyingtec.com

网友D:
是否可以说,和利时的PLC无法上载,就是其“反编译”这部分没做好?

网友E:
有些述语不明白如  上载  反编译

网友F:
 有些述语不明白

网友G:
我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