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SD紧急停车系统和DCS分散控制系统,必须通过国内的3C认证吗?

楼主(2007-04-18):
请问ESD紧急停车系统和DCS分散控制系统,必须通过国内的3C认证吗?

网友A:
DCS好象目前没有3C强制认证吧?我是没见到

网友B:
只是用别人的DCS系统,到没有注意到需不需要3C认证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大学教授是不需要 小学毕业证来证明其读完了小学的。
ESD的认证机构主要是德国的TUV机构。
负责认证大家的ESD或Safe型PLC,或SIS(安全仪表系统壳不是电厂的厂级监控系统)达到SIL的多少级。

在工控行业的ESD认证是十分的严格的,
恐怕只有航天系统的认证,和核检的认证可以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