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人机上怎么做互锁按钮的

楼主(2007-04-18):
我用的是OMRON NT5Z的人机,我想做个互锁按钮的,例如就是有个停止按钮的,按下去,启动按钮就弹出来的,怎么能实现的?有谁能帮我解决下吗?谢啦

网友A:
在PLC程式里面写就好了~

网友B:
也可以通过宏指令

网友A:
LD M0
LDI Y1
OUT y0
OR M0
LD M1
LDI Y0
OUT Y1
OR M1

网友C(2007-05-18):
触屏本身不能处理各种动作,需PLC代码处理就能实现

网友D:
用一个按钮就可以,按下去显示启动,再按一下显示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