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的收卷 张力如何调大?

楼主(2007-04-18):
现在外部电位器已经调到10V了,张力还是不够,请问需要调哪些参数.用在浆纱机上收卷用的,高手解答  谢谢.

楼主:
这个是配置图,,请高手解答下

网友A(2007-07-28):
你把电枢电流 加大

网友B:
 这张配置图我看不出来怎么调整张力

网友C:
不知道是否是恒张力如果是的话,把初始卷径调大点就可以了.

网友D:
提高速度 呵呵
 通过比率试试

网友A:
张力 就是电流限幅   调张力就是调电流限幅    简单的方法就是把额定的电枢电流 (硬件) 调大

网友E(2007-09-01):
只贴了一张图,应还有一张图没贴上来啊,那张图才是关键

网友F(2012-11-09):
1  加大外部电阻输入电流箝位值

2  加大初始卷径计算值,在功能块Diameter Calc.   RESET VALUE一栏

网友F:
加大初始卷径计算值,在功能块Diameter Calc.   MINDIAMETER一栏也可以

网友G:
技术邮箱问题:fwhot_200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