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S7-200的高速脉冲里面我配置了HSC0为脉冲计数,我给如何来读取HSC0的实时数值呢?

楼主(2007-04-18):
(无正文)

网友:
好了总算搞定了!!!!!!!!

网友A:
楼主,这样作是成功的吗?

网友A:
s7200的高速计数器有模式12吗?

网友:
请楼主仔细说说是怎么搞定的,我们也要学习一下啊!上面的程序是正确的吗?

楼主:
在进一步学习中!!!!望大家一起来参与!!!

网友A:
楼主,我现在也在作高速脉冲的输入,你这样是用向导来配置好的,你那里试验是成功的吗?

楼主:
用向导也可以。不用向导也可以自己做了。

网友B:
用个MOVD指令,把HCO赋值给一个双字节VD就可以了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不过我想问一下:怎么在程序里把高速计数器复位呢?我现在用外部复位,比较浪费I/O点。

网友B:
你的复位是指当前值清0吧,在到位中断里选一下,让它自动生成,就知道了,一般是将16#C0赋值给计数器的控制位就行了,然后将CV设为0

网友D(2008-03-08):
cv是初始值PV是予设值!你俩个值一样是不能计数的

网友D:
有没有人会捕获高速计数器的值进行比较.来控制一个输出

网友E(2011-10-05):
用个MOVD指令,把HCO赋值给一个双字节VD就可以了 。能不能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