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软件不能在winxp pro SP2系统安装

楼主(2007-04-18):
西门子S7-200的软件版本是STEP7-MicroWIN_V40_SP2,在安装过程中出现如下图的提示

请问各位西门子高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看不到你的图片。
如果你的plc是CN后缀,建议装STEP7-MicroWIN_V40_SP3。
这个版本我在xp sp2下装过,很顺利。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可能是我刚发出的原因,等下才能显示图片

我用的是226的CPU
等下我下载STEP7-MicroWIN_V40_SP3试一下,看能否安装。

楼主:
还是不行啊,请各位高手再帮帮忙!!

网友B:
您使用的是升级版的软件,请在本论坛找直接安装STEP7-MicroWIN_V40的帖子后,按照该帖子的方法进行安装即可。

网友C:
这只是升级包(SP2)当然装不了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说法,这种情况下应该先装STEP7-MicroWIN_V40

网友E:
最新的版本是STEP7-MicroWIN_V40 SP4很容易安装的

网友F:
最新的版本是STEP7-MicroWIN_V40 SP5 带有 Modbus主站库文件 很容易安装的

网友G:
  最新的版本是STEP7-MicroWIN_V40 SP4很容易安装的
连家用版也可以装。

网友H:
那个问题主要是卸载以前版本出现问题了 重新安装其他版本,肯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现在最新版本V4.0SP5了。

网友I:
 昨晚刚下了一个!!到西门子网站上去找吧!!是在那里下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