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在第一次输出脉冲后。在HC0高速计数器里面已存在有数据。

楼主(2007-04-18):
但是我在第一次输出脉冲后。在HC0高速计数器里面已存在有数据.但是我要在第二次输出脉冲之前清除第一次高速计数器里面的数据我给怎么办呢?还请指点!!

网友A:
我用的是外部复位,资料上有,每个高速计数器有专门的复位点。

网友B(2007-05-20):
我遇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现在我们这有两套编码器,给了高速计数,一用一备的.在操作台上有个转换开关进行选择切换的,选用一个,就调用这个相对应的计数功能块,清零也是根据生产工艺需要作的.关键是你选一个计数,只能清一个,那一个清不了.而且是两个计数块不能同时调用.只能在清零条件未满足时,提前人工切换的,很是麻烦的.不然的话,没有清零,计数不正确呀,有时还到了最大值的.画面上显示****,请教了!

网友C:
TO 话不多嘴多:
    你可以把HC0高速计数器的值存储到另外一个存储器,在需要清零时终止传送HC0的值到那个存储器,然后把那个存储器清零就可以了。
    关于高速计数器的使用可以参阅我的一个帖子,那程序里面有高速计数器的使用,帖子地址: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81744

网友C:
TO 千山独步:
    你可以用两个高速计数器来编程,思路应该更简单。
    下面地址的帖子中的程序就是检测2个编码器的程序,采用了两个高速计数器,你可以参阅。地址: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81744

网友B:
TO 老菜鸟师傅:
你是不是搞错了,那里面都是关于些变频PID的东西.我们这用的也是两个高速计数块的,就是说想让他工艺条件满足后,两个自动清零.那个I23.4 就是操作台上的转换开关.两个块不能同时调用的,麻烦你给详解一下好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吗?

网友C:
没搞错,那里面有N个子程序,采用了2个高速计数器检测2个旋转编码器。我不是叫你看那个帖子,我是叫你去下载那个PLC程序。

楼主:
还是新斑主来的积极!!谢谢了!!

网友D(2009-11-10):
学习一下,我现在在学S7-300的编程.

网友E:
用高速计数器内部复位也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