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的问题

楼主(2007-04-18):
请教大家: 压力变送器的输出只有电流型一种吗(4-20mA)?今天有人说只有这一种输出模式.
没有电压型输出吗?有的话范围在多大.

网友A:
有0~5V的。

网友B:
我只见过电流型的,电压型的还真没见过!

网友C:
楼主请问你是哪里的呀?会有这样的需求?

楼主:
我也认为是没有,只是突发奇想,

具说,在外面接一个250欧的电阻时,他上面的压降就是1-5伏

网友D:
电流型与电压型的差别是什么?

不会,学习!

网友:
区别太大了

不会,学习!

网友:
为什么,压力变送器,都是电流信号,输送距离远可达200米,抗干扰好。电压信号一般不超过50米,要不然信号就不准了

网友E:
只要在电流回路中任何地方串一个250欧的电阻,其两端的电压对应4-20MA就是1-5V

网友E:
根据I=U/R算出的,

楼主:
哦,原来是受抗干挠问题限制

谢谢大家了,特别是nnx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