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关于防爆的问题

楼主(2007-04-18):
现在现场防爆有隔爆和本质安全两种(用得比较多的),这两种形式工作原理不一样,但所适应的危险场所范围都差不多。不知道如何界定选用标准? 例:管道中为氢气,所应用的压变,流量计,阀,开关等选用哪种防爆形式?需要了解现场那些信息?要给客户怎样的建议?
困扰,请师兄们帮忙!

楼主:
是因为现场带电施工么? 疑惑

网友A:
1.“现在现场防爆有隔爆和本质安全两种(用得比较多的),这两种形式工作原理不一样,但所适应的危险场所范围都差不多”,这句话有点不对,在1区,隔爆和本安都可以用,但在0区,只有本安可以用,而隔爆就不能用了。
2.要选用隔爆还是本安,首先要区分使用环境:1区还是0区。
附注:国际电工委员会/欧洲电工委员会划分的防爆区域为:
0区:连续地存在危险性大于1000小时/每年的区域;
1区:断续地存在危险性10~1000小时/每年的区域;
2区:事故状态下存在的危险性0.1~10小时/每年的区域;

网友A:
1.建议阀门采用气动阀门,相应的电磁阀装在非本安区,在将气管引致现场阀门;
2.不知道你管道外的环境,建议压变、流量计采用本安。
个人观点,不知是否正确。

楼主:
受教了,多谢师兄!

网友B(2011-04-09):
氢气环境应该用本安的qq 1034434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