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买编程电缆,可不知型号,请帮忙。

楼主(2007-04-18):
我是菜鸟,请指教。
我们这有
OMRON的:CPM1A-30CDR
OMRON的:CJ1G
OMRON的CH200HE—CPU42
三菱的:FX1s-30MR
三菱的:FX1N-40MR
总共5种Plc,我的电脑装了COM口扩展卡,可是该买多少编程电缆,该怎样买才最经济呢?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忘了说了,我用CX-P 5.0的编程软件。

楼主:
还有三菱FXGPWIN-C和GX-D 7.08编程软件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急!

网友A:
三菱的用SC-09,欧姆龙的CPM1A、CH200HE—CPU42是线的型号CQM1-CIF02,

网友B:
SIEMENS  S7200用什么型号的编程电缆,不好意思,借路了.

网友C:
S7200用PPI的编程电缆

网友D:
欧姆龙的线可以自己做啊

网友D:
只要2块钱就能做出来的,方便.你找一下,网上很多的

网友E:
三菱的用SC-09+SC-08。

网友F:
s7-200d的编程电缆能用在三菱的Fx2N上面吗?不好意思,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