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S的DO没输出

楼主(2007-04-18):
 我现在正对一套新系统调试,现发现所有DO给命令都没反映,一开始怀疑程序有问题,但查看程序正常,已给输出,测量24V电源也正常。把其中一块DO模块拿下换到其它机台上使用正常。把DO模块插拔一下给输出命令的通道就又可以,但它一直保持(模块通道信号灯一直亮),断开命令还是一样,要把DO模块插拔一次才会断开。
  请教各位老大我要从哪方面进行查找?
  万分感谢!

网友A:
底座有问题.

网友B:
点属性须修改成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