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求帮忙

楼主(2007-04-18):
刚学PLC不太懂请大家帮个忙.
具体要求:
一个旋钮开关控制16个电磁阀,旋钮开关打开后第一个电磁阀打开,过5分钟后第一个关闭第二个电磁阀启动,5分钟后第二个电磁阀关闭第三个电磁阀打开....第16个电磁阀关闭后第一个再打开一直循环下去,直至把旋钮开关拨回原位.

网友A:
你是毕业生吧

网友B:
用几个定时器就可以解决

楼主:
我是用在真空系统上面的.

楼主:
请路过的大侠,在这里歇个脚帮下忙可以不?

网友A:
用16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啊
--||----|/|------○-
  按钮  T16      T1
--||-------------○-
  T1             T2
....
--||-------------○-
  T15            T16
--||----|/|------○-
  按钮  T1       1号电磁阀
--||----|/|------○-
  T1    T2         2号电磁阀
.....
--||----|/|------○-
  T15   T16         16号电磁阀

网友C:
用移位指令简单些

网友D:
用一个时间继电器设定好需要时间,将它的长闭点放在前面控制这个时间继电器,就成了一个周期往复运行的定时器了,然后再利用这个定时器常开点控制一个事先输入常数1的存储器循环右移,然后把结果赋值于输出点就可以了,要是S7-200的就直接将输出点设定成字存储器,其他的就不需要了,然后用旋钮作总控制就好了

网友E:
用步进很好做的

网友F:
用西门子的话用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楼主:
具体怎么编啊?

楼主:
大伙就帮帮我吧,我是个菜鸟.

网友G:
只需要一个时间继电器,用步进,下一步置位,并关闭上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