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30编好画面后,如何设定用户不能进入人机系统设定参数

楼主(2007-04-18):
各位大哥请教一下这问题呀:我使用的是F930GOT人机,在我编好画面后正常的参数可以让人设定.可是人机左上角的位置,如按上两S就会进入人机里面修改通信  选择PLC,灯光,测试........,如要管理人员才能进入修改,其它人不能进入,这样怎样搞呀?在那里搞呀,请大哥们告知小第呀.先谢了

网友A:
可以设定15级口令保护,具体方法:
打开工程文件,点击显示和项目/系统设定/密码,然后逐级设定即可。
完成后重新下载到got即可。

楼主:
 动力勇:大哥你好谢你回话,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你,现在我自做了一条RS232的线,电脑与人机的,现在我想做一条人机与PLC的RS422的线如何做啊???/能给些资料来吗?谢了

网友A:
和三菱的PLC吗?还是什么?

网友A:
图片号码got RS422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