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欧姆龙变频器求救

楼主(2007-04-18):
各位前辈! 小弟现有一事想求 我有一台欧姆龙变频器 保险管烧掉后 我换上国产保险管的话 放上去以后 只要是一启动就爆掉 请问是国产保险管数据到不到 还是变频器有其它的问题 还请指教 原装保险管的型号:A80030-2 就是交流耐压600V 直流耐压800V 30A
急急 在此先行谢过

楼主:
国产保险管只是交流耐压500V 32A

网友A:
模块烧毁

网友A:
变频器模块烧,建议送变频器维修商修理.

楼主:
TO: 电容
怎么才能判断是模块烧掉呢! 可否具体一点 !如果是模块烧掉的话在那里可以买到原装的 国产可以代替吗 谢

网友B:
国产可以代替

楼主:
但是耐压可能达不到 电流量到是没问题 不知是否 还请指点

网友C:
变频器有其它的问题, 你可以试着检测一下开关电源,整流,逆变模块部分是否有问题,不懂可以来电0571-88820936,13958171658裘 工

楼主:
to:hzzhee
请问保险管<原装的型号以上为准> 国产可以代替吗 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