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为什么wincc图中属性动作在与过程变量连接后都成了灰色

楼主(2007-04-18):
我是用wincc与step7通过plcsim进行联系的,为什么wincc图中属性动作在与过程变量连接后都成了灰色,而在另外的试验中却好使,比较两个简单的起保停组态也没多大的区别,困惑中...

楼主:
比如说toggle什么的,一连接过程变量就成了灰色,今天有瞎琢磨了一天...

网友A:
没连上变量

网友B(2009-03-07):
看看是否授权有问题,有可能WINCC授权问题。

网友C:
可能通讯有问题,找找通讯上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