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测试的作用和方法

楼主(2007-04-18):
一个新的程序编完了,一个新的装置开发出来了,开发人员松了口气:哦,终于完成了。烧程序,连装置,做实验,看数据。OK,功能很正常,任务结束了。
且慢,任务真的结束了吗?
调试人员经常跑来,诉说装置某项功能无法实现;现场反馈回来信息,某些数据的显示超出了范围;用户偶偶抱怨说,装置时间显示为不正常的值;销售人员出差回来发牢骚,说公司装置的某些功能达不到用户要求,以至招标失败。
我们的开发人员是敬业的,听到这些意见的第一个反应是:真的是这样?是不是我的程序在此处确实没有考虑到?打开程序检查一下,看看是否程序有问题?哦,是的,原来某个地方的逻辑确实少考虑了;哦,是的,确实没有考虑到现场的电流会有这么大;哦,是的,某项功能确实没有实现;哦,是的,原来这样;哦,是的,原来那样。
知道问题的所在,解决问题应该不成问题,我们的开发人员都是高手,改吧,烧程序,连装置,做实验,看数据。OK,功能很正常,任务又结束了。
且慢,你难道就愿意这样不断地对程序修修补补,不断地吸取经验教训,不断地重复新一次改动?
你有没有想过,采取一种比较系统的方法对自己的工作做一次完全的检测?
办法肯定有:完整地全面地细致地测试!
但你肯定会说:那好呀,到事业部叫两个熟练的调试人员,让他们对系统作一个详细的测试。
但是,开发过程中的测试和工程项目中的测试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是开发人员,你不是调试人员,你不能以开发人员的标准来衡量一个调试人员。也就是说,对你系统的功能测试,应该由你自己提供一个完整的测试方案。你不应该要求一个调试人员提供一个针对你新开发装置的测试方案,除非他达到了一个系统测试员的标准!
不要小瞧了测试!如果轻视了他,他带给你的报复也许是致命的!
但是,测试到底该如何做?它到底有没有规律?它有没有可以遵循的方法?
有!测试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一门专门的学科。如果你不是一个好的测试员,那你只能是一个普通的低能的开发人员!!!
测试的精华用一句话来说: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测试应该把握的原则有如下几点:
 计划性
测试不是针对功能的简单试验,也不是一种随心所欲的操作。你做测试的对象具体有哪一些功能必须实现?具体应该设计一些什么样的实验条件?应该记录一些什么样的数据?测试的方案是否能满足装置功能的所有要求?在你做测试之前,你必须对此有明确的计划,并且要将此计划通过书面的形式确定下来,让调试人员能够明白,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你所担心的问题主要有哪一些?你为测试准备了哪一些项目?
 规范性
你测试的工具有哪些?你测试的步骤有哪些?你测试的数据该如何记录?所有这些内容,你都应该通过一种标准的格式固定下来,以一种别人能够理解的方式记下来,这就要求测试前的方案编写、测试中的数据记录、测试后的改进总结等等,都需要规范的记录。
 重现性
你通过实验,发现了一个问题,你能描述这个现象吗?你能重现这个现象吗?你能保证做了某个实验之后,再次重做这个实验,一定会出现你所记录的现象吗?
还有,根据你的实验记录;别的调试人员能够重新做一次相同的实验,并且能否得到相同的结果?
 完整性
如果只是完成常规的实验,也许实验很快就能结束了。不过,你所做的实验是不是包括了现场所有的情况,甚至包括了一些百年难遇的情况?你的实验是不是考虑了很多不同的情况?
好了,你明白了测试工作在开发过程中的重大意义,也明白了测试工作的一些原则,但是,对一个项目的测试来说,具体应该测试哪一些内容呢?作为一个系统的工程,测试应该包括如下内容:
 单个功能的测试
根据开发计划和目标,测试每一个需完成的功能项。记录好每一次实验时,功能是否能正确完成,完成的物理量精度,完成的时间精度,完成的结束情况,最后,多次实验的结果是否一致。
单个功能的实验应该包括开发目标的全部内容。应该通过测试前的计划,决定每一项测试的内容,并通过多人(包括专家)验证:是否全面?是否没有遗漏?
 边缘条件的测试
单个功能的测试都验证过了。但是,这只是我们测试工作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少的一部分。接下来的测试,可能大量做的都是无用功,而且,许多情况下是枯燥乏味的重复工作。对很多希望干大事情的开发人员来说,这些工作简直是要命。但是,考验你是否是一个合格的开发人员,从这些事情就能看出。
边缘条件是许多开发人员容易忽视的,但往往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地方;举例说明可能的一些边缘条件:
1、 当定值的设定为一个很小的值,或是一个很大的值;能不能正确地整定下去?
2、 当功率为一个很小的值,或是一个很大的值,能不能正确地显示?
3、 当保护条件在一个很小的值,或是一个很大的值,能不能正确地动作?
还有很多很多,对这类问题的测试很简单:加大常规功能测试的内容,将每个单功能测试的值的范围扩大到最小和最大,并在其区间抽取几个点。抽取实验点是非常有技巧的,你需要抽取的实验点应该包含所有可能的情况,特别应该注意如下一些点:
1、 符号由正变负或由负变正时的变换点;
2、 角度由90度以下变为90度以上等的变化点;
3、 定值由非动作值变为动作值的临界点;
还有很多很多,对这类取点很大程度取决于测试方案编制人员的经验。
 异常情况测试
我们的系统在正常情况下,一切功能正常,但是,我们的系统并不是工作在真空中。实际上,我们的系统工作在一个条件非常复杂的现场环境。我们必须保证系统能在各种非正常情况下,能够处理正常,而且,在异常情况消失后,能够重新正常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通过实验保证,我们的系统是稳定的可靠的,不会因为现场的异常情况而导致整个装置的问题。
应该在测试计划中,列出所有可能想到的异常情况,并针对这些异常情况,作严格的实验。可能的一些异常情况有如下一些:
1、 通讯因线路异常而产生误码,装置对误码的处理是否正确?这里的误码是指:所有可能的误码组合;
2、 所有可能异常的电压波动、雷击、直流接地、外部异常、强电压干扰;
3、 变送器损坏,元器件损坏;
4、 环境温度高,或是环境温度低;
5、 谐波量非常大;
6、 定值丢失;
7、 通讯中断;
8、 畸形波;
等等,所有的这些内容你都考虑到了吗?可能有一些异常你根本无法模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异常?你有没有考虑在厂外(高校、研究院、权威机构等)模拟这些情况?你有没有尽可能地模拟实际情况来测试装置的稳定性?
 组合条件测试
单项实验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在多种情况同时发生时,装置会不会出现问题?这些条件该如何组合?该设置哪一些组合值?
 极端条件测试
一个装置的运行也许没有问题,但是,多个装置同时运行呢?速度还是不是够快?在很多大量的运算的情况下,数据会不会丢失?功能是否依旧正常?系统是否依旧稳定?如何构成极端条件,来测试系统的性能?
 系统稳定测试
装置长期运行,会不会依旧正常?如果构造一个环境,让系统能够长期的运行?稳定测试时的数据该如何记录?
作为一个开发人员,对开发出的装置和产品,必须提供一个完整的测试计划,这个计划也许是片面的,也许不太完善。但是,经过多次专家的论证和修改,它应该能测试装置的大部分情况。虽然它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经过多人完全的细致的测试后,至少,我们的系统将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它的稳定可靠。会使用现场的问题降到最少。
经常听到开发人员抱怨,调试人员没有对系统进行严格的测试。所以装置才会在现场出现问题;调试人员没有及时的汇报问题,所以才会出现很多功能的不完善。此类观点可以休也!
你是一个开发人员,你应该真正地了解现场要求,你应该在你的开发成果转为产品之前,花大量的时间呆在测试。如果你想通过调试人员的反馈来了解系统的问题,那你就错了。因为调试人员不会用很多的理论高度来分析他们所发现的问题,很多问题对他们来说也许不是问题,出现问题时,他们经常会问:是不是我做错了?所以,如果你希望完成一个真正的产品,你应该真正地测试你的系统,你应该多呆在现场,你应该做一个优秀的开发人才,而不是一个开发大老爷!

网友A(2007-05-28):
顶!!!!!!!!!!!!!!!!!!
在家做测试解决问题比在现场出现问题再解决要好的多
客户看到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也会产生疑问的

网友B:
但是许多问题也不是在家能想到的,只能加强出厂设置,现场问题少很多,一般编程的对工艺只能做到一知半解,很多问题现场解决也很快的哦

网友C:
在厂内的测试只是对设计表面问题,设备的基本问题做调试。现场的修改是少不了的,实际的问题还是很多的。
但测试是减少问题的前凑

网友D(2007-07-07):
我已收藏了唐勇先生的文章,很有水平,作为一个开发人员,我得制定一个完整的开发报告及调试报告,以解决这此令大家头痛的问题,mosa@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