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DCOM出错原因。

楼主(2007-04-18):
请教K120S高人个问题,我最近刚做个工程,写了个程序,可是这个程序大概运行上60多分钟左右后就会有几个数值返不回来。有时8小时也没事,有时半小时就出点问题。
是K120S MODBUS RTU与4台280KW汇川变频器通讯。
变频地址是2 3 4 5 PLC是1   还有个MT510T的触目屏RS232与PLC通讯1口链接(2--2 3--3  5--5)。

有时是D107返不回来值,有时是别的,似乎是随机的。然后现象就是触目屏上的显示数少了一组(也许是电流不显示,也许是电压不显示,也许是频率....),目前的处理办法是,将
PLC的开关打到OFF上,然后再打到ON上就又都可以显示了。请大家分析一下原因,这问题说大不大,可总不显示,这工程做下来也太丢人了吧。请大家多帮帮忙。谢谢了。

load f0091
load m55    //m55测试使用
ctr c000 0022

load f0010
cmp c000 0001
and f122
and p3  //p3为1号变频使能信号  地址02
modcom 1 d100 d103 m0   //d100为h0203  d101为h8000

d102为1

load f10
cmp c0 2
and f122
and p6  //p6为2号变频使能信号  地址03
modcom 1 d200 d203 m0

load f10
cmp c0 3
and f122
and p9  //p9为3号变频使能信号  地址04
modcom 1 d300 d303 m0

load f10
cmp c0 4
and f122
and pc  //pc为4号变频使能信号  地址05
modcom 1 d400 d403 m0

load f10
cmp c000 5
and f122
and p3  //p3为1号变频使能信号  地址02
modcom 1 d100 d107 m0

load f10
cmp c0 6
and f122
and p6  //p6为2号变频使能信号  地址03
modcom 1 d200 d207 m0

load f10
cmp c0 7
and f122
and p9  //p9为3号变频使能信号  地址04
modcom 1 d300 d307 m0

load f10
cmp c0 8
and f122
and pc  //pc为4号变频使能信号  地址05
modcom 1 d400 d407 m0
........共20条。

楼主:
与变频器  9600 偶校验 8 1
与MT510T  38400 偶校验 8 1

网友A:
先点对点看看,数据是不是正常的啊。你那里要不要计算ASC玛的啊?首先肯定的是有数据反馈的话,一定是通上了,数据错乱的话,个人认为可能是1:站号没有设进去,或者站号不匹配,例如PLC和1号通讯的,现在和2号连上了……2:数据格式不对。3:停止位设的不对,也有可能出现上面的情况。最后就是现场干扰,因为你的是280KW的变频器,所以现场干扰肯定不小,而且还有好几台,建议你最好是加电抗器,或者是在PLC程序里面再做个滤波之类的程序,也就是几断程序数据采集,判断一下数据是否都收到了,然后再上传给HMI。(如果是HMI方面出现的问题话,可能性是数据接受迟缓,这个应该好判断的呢,因为我们也一直在做EVIEW和LG的PLC的,呵呵……这个情况很少出现的)

网友B:
F0091太快了,使用1秒的时间脉冲

楼主:
感谢关注  这个程序我在公司用小功率的变频器连续运行过9个多小时都不出一次问题。
所以我怀疑是现场干扰问题,可能是干扰导致数据错误,使D寄存器数据溢出,使D寄存器不能正常工作。
可我在程序上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干扰啊?请leodan:再指教指教。我这也是第一次写,出的问题现在还在再解决的办法。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判断出D积存器出错?还有 用什么方法去合理的复位一下出错的D积存器?

楼主:
f97太慢了

楼主:
我在人机界面上的显示数据是直接对应在D107....之类的寄存器上的。一但D存储器有数值,就会显示出来。

上面说到的站号  和数据格式应该没什么问题,停止位我设的是1位。
要是写个CRC校验之类的程序,能抗干扰么?

网友A:
我觉得不是F091的脉冲问题,我们以前都用的是F90的,这样扫描时间才可以跟的上,我的想法是一般D区域溢出的话,D的值监控的状态下是出现负号的,还有考虑用双字节移位看看,不知道可不可行的.另外就是一个土办法,用MOVP指令收集十个数据,做个比较,去掉最大的和最小的,然后再往屏里面写数据.扫描到一次数据以后清零一次.这样不知道行不行的通.

楼主:
每次接收数据前都先给寄存器清零,这样可以么?

网友B:
 1如发送时间快的话,当从站的信号还没有处理完,又发送一幀数据,这时就造成通讯发生错误而出现通讯断开  或反馈错误代码,
 2又可能数据地址有其他地方使用的可能,
 3干扰,降低波特率,最好从硬件方面来解决,

网友A:
如果光清零肯定是不行的呢,首先要做个程序判断一下取什么值才可以,加硬件抗干扰也是必要的。既然出现干扰就一定要想办法清除才好呢。我想如果是干扰也只有这些手段解决了。

楼主:
加硬件是不可能了,公司不会为个这事出钱的。只能想程序方面的办法了。
“数据地址有其他地方使用”,这是不可能出现的,我用过的寄存器我都要用笔记下来的,绝对不会发生这事儿。

楼主:
要不这样吧,
load f0010
cmp c000 0001
and f122
and p3  //p3为1号变频使能信号  地址02
modcom 1 d100 d103 m0   //d100为h0203  d101为h8000
load m0
mov d103 d500//成功时显示D500的数值
load m1
mov 0 d103  //错误时清零

网友A:
我还是建议你一下子先取十个数值先,然后一个一个的比较下来,去掉不用的,现在的问题不是你不可以成功的显示或者移不过去,而是你那里有干扰不可以正确的显示你要的数值啊,所以先判断你那里接收的数据是不是已经是这么多了,然后再比较一下,选择你要的范围的值,最后再送给HMI,再把数值清零,你上面那样做,我感觉是不会达到你想要的效果的,最多好一点点!

楼主:
感觉 这样判断用的时间太长了.取10个数就要100*10ms  况且我还要采集20组数.那样刷新一次是时间太长了.

网友A:
一次性把20组的数据都采集来.大概是0.1秒左右吧?然后再采十次,作个判断也就1秒的时间啊,这样比较的快.不要分开取,那样就麻烦了!

楼主:
数要一个一个发,怎么一次性能搞定20组?不理解。

楼主:
LG k120S的CRC校验需要单独写么?怎么处理?发送的时候CRC放在什么位置?

网友A:
是一个一个的发的,我的意思是发完20个再做个判断了啦.那个是看你INV需要不需要写校验玛的吧!上次我们做的和三菱的就有写的,是INV要求要最后写校验码的,不写不运行的.

楼主:
crc怎么写?

网友A:
这个是查变频器的资料,根据变频器的要求往里面写数值的.如果变频器不要求写,例如LG的PLC和LG的变频器通讯走专用协议的话,就不要写的!三菱的通讯的程序,我很快就有了,过几天发来可以给你参考一下,目前还处在调试阶段,但是通讯是通上了,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有点小的现场干扰!不知道你能不能用的上!

楼主:
呵呵 我的这个LG的程序就是有现场干扰。所以才想办法了么。想加个CRC了么。变频器支持CRC(可以设定去除CRC)。可LG的通讯发送的字节数不能设定,我也就不知道CRC往哪个位上加了。

网友A:
三菱的好像一定要写的呢,我看他们的说明书上是要写的,不写的话,好像不运行呢,不知道可不可以去除的,另外我们在程序的前面加了个判断,用来防止出现乱码的问题,也就是每次发来的数据我看前面几位是FFFFXXXX打头的,是这样的我才接受并且储存到对应的地址里面去,不是这样的直接就不要了。字节数是可以写的,无协议通讯的指令里面就有定义发送多少个字节,接受多少个字节的。好像是第二个就是写每次发送或者接受多少个的。您可以去看看120S的那本大书,里面有DSEND指令的详细解说的。另外加个QQ吧21719361,你的呢?

网友A(2007-05-25):
你不在吗?程序我有了哦。要的话。留个信箱给我,我发给你看看?

楼主:
太感谢了  .我这几天都出差不在公司.我的QQ:26262447  EMAIL:hanjunandfair@163.com
那看来就要用自由通讯协议了吧.DSEND指令?和MODCOM不一样了吧.

网友C(2008-06-12):
太好了,我正在用,能发个给我吗?谢谢!597273453@qq.com

网友D:
CRC Me 以前发过帖子,自己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