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三线有功电度表能计量不平衡复合么?

楼主(2007-04-18):
最近公司要求配一块电度表去计量实验室用电,当时为了接线方便(想省一个零线)放弃用的最多的三相四线制有功电度表,而使用了三相三线制有功电度表。但是安装后发现实验室电器使用时电表不转(实验室多为单相负荷,且取相不明)。当时接线时就发现该表是两元件表,仔细看接线图发现其中V相只取了电压信号,没有电流信号,这样接计量时不是少计量一相负荷么?因为作用于园盘上的始终都只与UV线电压、U相的相电流;VW线电压,W相的相电流。因为是两个元件来测量,而没有V相的电流来作用,这样来计量三相不平衡负荷,特别是V相所接单相用电设备多的时候会准确么?查了标价上千元的《新编电工手册》,它给了一个三相电路有功电能的公式(三相电路对称时):“W=Pt=√3U[i]L[/i]I[i]L[/i]COSφ”怎么来得没有说明,后来又补充说“三相电路不平衡时也可计量”。到底能不能计量,理由是什么呀?那位高手能回答,帮帮忙!

网友A:
三相二元件电表不能测量三相不平衡负载!它并不是直接测量每相电能进而相加而得到的(三相四线表)电量.它是经过测量的结果和数学上的运算而得到的.但前提是三个必须是平衡负载(有利于数学测量.).

楼主:
呵呵!!谢谢!今天回公司翻阅大学时候学的《电路》上册里找到了答案,准确的说能计量三相三线制的负荷,如:电机类。但三相四线制负荷如果不平衡的话就无法使用了,但是实际情况是三相四线制负荷是很难平衡的,故不用于此类负荷情况。

网友B(2008-09-19):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今天回公司翻阅大学时候学的《电路》上册里找到了答案,准确的说能计量三相三线制的负荷,如:电机类。但三相四线制负荷如果不平衡的话就无法使用了,但是实际情况是三相四线制负荷是很难平衡的,故不用于此类负荷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