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器的极性判别

楼主(2007-04-18):
不知道极性的电解电容可用万用表的电阻挡测量其极性。

  我们知道只有电解电容的正极接电源正(电阻挡时的黑表笔),负端接电源负(电阻挡时的红表笔)时,电解电容的漏电流才小(漏电阻大)。反之,则电解电容的漏电流增加(漏电阻减小)。

  测量时,先假定某极为“+”极,让其与万用表的黑表笔相接,另一电极与万用表的红表笔相接,记下表针停止的刻度(表针靠左阻值大),然后将电容器放电(既两根引线碰一下),两只表笔对调,重新进行测量。两次测量中,表针最后停留的位置靠左(阻值大)的那次,黑表笔接的就是电解电容的正极。

  测量时最好选用R*100或R*1K挡。

网友A:
方法是不错,不过“不知道极性的电解电容”好象没有见过耶。

网友B:
是啊,“不知道极性的电解电容”是没见过。

网友C:
问一下,两相电机所使用的电解电容一般容量多大

网友C:
为什么这个电解电容很容易坏,

楼主:
当极性看不情的时候就可用了!

网友D:
既然不敢确认极性,那我就不用它,要不然一不小心会听到“鞭炮”响的,紧接着是一股青烟。95年听老师说我们一师哥疏忽把眼睛给炸了,医药费花了20000多。我做过试验2200uF/25V的电解通三十几伏电,极性反接,一分钟左右炸开花了,后怕呀!给同行们提个醒!

网友B:
2200uF/25V的电解电容才几个钱,没必要啊!

网友B:
2200uF/25V的电解电容财产几个钱,没必要啊!

网友E:
只有电解电容的正极接电源正(电阻挡时的黑表笔),负端接电源负(电阻挡时的红表笔)时,电解电容的漏电流才小(漏电阻大)。

网友F:
说到底还是一个安全问题。

楼主:
说到底还是一个安全问题。

此话怎么讲!

网友G:
用在电路板上的电解一般(新的)长脚为+,短脚为-.有的还在-极的包装上印一串 - 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