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声音大的原因

楼主(2007-04-18):
当用变频器拖动电机运行时,我们经常遇到电机噪音大的情况。下面我就我遇到的情况就原因分析和处理方面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让我们 一起提高。本人水平有限,大家多提意见!
电机噪音大无非有两方面的原因:机械方面和电气方面。
1,机械方面
如电机冷却风扇损坏或刮擦电机外壳,电机固定不稳等。这方面的情况好处理一些,只要能找到噪音源,一般好处理。
2,电气方面
(1)变频器载波频率设置太低
可以适当把载波频率设置高些,但这时又会带来一些问题,如果载波频率调得太高,又会对其它设备造成干扰,尤其是当采用PLC通讯方式时。因此要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设置载波频率。
(2)电机共振
有时,电机在运行时的某一频段会产生机械共振。这时可以利用变频器的跳频设置方法。一般变频器都有“跳频”设置,其作用是:设置电机共振的频率,当变频器运行到此频段时,跳过此段频率,避免电机产生共振。
(3)电机带负载能力降低
有时电机长时间使用后,或电机质量不好,带负载能力会降低。这里电机的噪音也会比正常时大。

(4)变频器高次谐波大

变频器高次谐波成份大时,容易造成电机震动增大,转速产生抖动、不稳定,并且增大电机噪音。这里加装AC(输入侧)和DC(输出侧)电抗器。

网友A:
不错!
说到共振,以前曾经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某工厂开放式工地安装一台皮带传送机,电机15KW,4极;不知从何时起,工地上出现低频的共振声,时有时无,大家知道,高频共振会让人感觉不舒服,很吵,但是低频共振却是会让人的心脏有种即将跳出来的压迫感;检测系统本身并未发现异常,机械振动排除,电机也没有松动,整个工地与旁边厂区检查未见异常;后来请专家来用共振测量仪检测,发现厂区里并没有异常声源,但是在相隔500米之远的另一个工地上却检测出与之相同的共振频率,于是大家寻源而去,在隔壁工厂发现一台木工压刨机,每当启动时,就与传送带正常震动形成了低频共振,于是,双方工厂达成一致,木工压刨机偏移位置并安装在车间里另一边,这里给与对方一定数额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