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软起动及其起动方式

楼主(2007-04-18):
软起动器是一种集电机软起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体的新颖电机控制装置,国外称为Soft Starter。它的主要构成是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三相反并联闸管及其电子控制电路。

  运用不同的方法,控制三相反并联闸管的导通角,使被控电机的输入电压按不同的要求而变化,就可实现不同的功能。

  软起动器和变频器是两种完全不同用途的产品。变频器是用于需要调速的地方,其输出不但改变电压而且同时改变频率;软起动器实际上是个调压器,用于电机起动时,输出只改变电压并没有改变频率。变频器具备所有软起动器功能,但它的价格比软起动器贵得多,结构也复杂得多。

   运用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软起动器,控制其内部晶闸管的导通角,使电机输入电压从零以预设函数关系逐渐上升,直至起动结束,赋予电机全电压,即为软起动,在软起动过程中,电机起动转矩逐渐增加,转速也逐渐增加。软起动一般有下面几种起动方式。

(1)          斜坡升压软起动。这种起动方式最简单,不具备电流闭环控制,仅调整晶闸管导通角,使之与时间成一定函数关系增加。其缺点是,由于不限流,在电机起动过程中,有时要产生较大的冲击电流使晶闸管损坏,对电网影响较大,实际很少应用。

(2)          斜坡恒流软起动。这种起动方式是在电动机起动的初始阶段起动电流逐渐增加,当电流达到预先所设定的值后保持恒定(t1至t2阶段),直至起动完毕。起动过程中,电流上升变化的速率是可以根据电动机负载调整设定。电流上升速率大,则起动转矩大,起动时间短。

    该起动方式是应用最多的起动方式,尤其适用于风机、泵类负载的起动。

(3)          阶跃起动。开机,即以最短时间,使起动电流迅速达到设定值,即为阶跃起动。通过调节起动电流设定值,可以达到快速起动效果。

(4)          脉冲冲击起动。在起动开始阶段,让晶闸管在级短时间内,以较大电流导通一段时间后回落,再按原设定值线性上升,连入恒流起动。

  该起动方法,在一般负载中较少应用,适用于重载并需克服较大静摩擦的起动场合。

笼型电机传统的减压起动方式有Y-q 起动、自耦减压起动、电抗器起动等。这些起动方式都属于有级减压起动,存在明显缺点,即起动过程中出现二次冲击电流。软起动与传统减压起动方式的不同之处是:

(1)          无冲击电流。软起动器在起动电机时,通过逐渐增大晶闸管导通角,使电机起动电流从零线性上升至设定值。

(2)          恒流起动。软起动器可以引入电流闭环控制,使电机在起动过程中保持恒流,确保电机平稳起动。

(3)  根据负载情况及电网继电保护特性选择,可自由地无级调整至最佳的起动电流。

网友A:
那有的买

网友B:
电动机在轻载或空载状态下的工作效率是非常低的。因为电动机连 续工作,必须消耗一定的能量以提供磁场。当供给电动机的端电压恒定 时,产生的磁通也保持恒定。在额定转速下,磁场消耗的能量保持恒定 ,与负载所需的转矩无关,支持负载转矩的能量大小取决于电磁转矩的 大小。当负载转矩增加,转子的转速会稍微下降(转差率增大),使得感 应的转子电流上升以增加电磁转矩。相反,如果需要的负载转矩减少, 转差率减少,转子电流下降,定子电流也相应下降。但在端电压恒定的 情况下,定子提供磁场的电流在任何负载转矩条件下将保持恒定。结果 是感应电机的效率随负载的减少而降低。 看一下这里,http://www.szhtjn.com
可直接运行,一般的软起动器都是旁路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