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电路图

楼主(2007-04-18):
单相电路,由一个传感器计圈数,带一个计数器,再加个三菱变频器,按下启动,电机转起,开始时是高速(中途按下停止,电机停转,计数器通,显示停止时的圈数,再按下启动,可以继续按照上次停止时的圈数叠加)到设定的圈数后,开始慢速,最后到了设定的圈数后,电机停止,需要重新按下启动开始上面的重复步骤,快速和慢速随时都要调节,所以,外加2个叫什么的东西调节快和慢,领导说了,东西尽量能少就少,请教高手,画个图,在此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你要用PLC吧,重点是程序,变频器要多段速,呵呵

网友B:
这控制方式很简单,用西门子S-200加变频器就可解决。

网友C:
上面的太簡單了,教教人家嘛

网友D:
选个多功能的计数器加几个中间继电器多一个总停按钮再一个变频器就可以了。
只要操作界面能满足要求,没必要用PLC的。

网友E(2007-07-21):
用单片机

网友F:
你的变频器及PLC应用水平不知怎样,如果这个可以,那是很简单了。

网友G:
只要再加一个电位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