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plan软件中的模板问题

楼主(2007-04-18):
刚刚接触eplan软件,组建项目时要选择模板,提供的模板看得不舒服。
自己创建模板,要符合软件本身的规则,在这个规则中,都是德国,美国等等的标准。
我想问的是:可不可以创建一个模版和我们习惯用的CAD模板样式差不多的?如果可以,如何创建?
希望高手帮忙!

网友A(2007-06-02):
Eplan21可以创建,Eplan5创建的模板仍是欧洲和德国标准,使用高分辨率显示器绘制Eplan图,效果非常好,基本上不需要放大就能看得很清楚,不要用CAD标准去要求Eplan,应该是去适应Eplan,因为它画的图比CAD快,同时打印出的效果非常不错

网友B(2009-03-09):
楼主有没有建好模板?是怎么建的?

网友C:
看了楼主的描述,楼主是否希望改变自己的图框???

在EPLAN 中,模板指的是项目模板,它包含项目属性,图框,报表模板等许多信息.

如果仅仅是更改图框,可以执行"工具→主数据→图框→打开",打开一个图框进行修改.也可以把CAD的图框导入到EPLAN 中进行修改!!

网友D(2018-01-08):
我是职业挖坟手。也想自己建立模板,还没找到路子